如何在汽车上安装电脑音箱

楼主(2010-10-31):
当我拿到我的ALTO大王子的时候,整车状况都比较满意,但是惟独车车本来的音箱让我很失望,为其添加专业的音响设备价格又很高,还需要专门开去改装,所以我决定自己来进行DIY,打造自己的汽车音响,下面就是我整个改造的步凑:1、装备选择:
  音源:车载一般要享受比较好的音质是使用CD,但是CD有其缺点:读碟容易受影响,碟片花了就很难受,而且出去时间长就需要带大量的CD,对于我们的小ALTO来说比较不容易,所以在这里我选择了MP3,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目前MP3市场混乱,音质差别极大,所以要选择一个音质输出好的MP3来做为音源,在这里我选择了CREATIVE(创新)的5GB FM MP3播放器,其特点是:歌曲存储容量大,可以存放近1000首歌曲,连续听不同的歌曲可以听3.5天,足够旅途使用,而且其电池一次可以工作14个小时,对我两讲其最有力的地方是,音质输出达到了98dB,比CD输出还高出2dB,实际听感已经和CD相当

  回放系统:就是音箱系统,这里要注意的是需要一套4.1以上的音箱,要音质好,开关及音量调节比较方便的,这有利于一边开车一边调节,而不用低下头去看,这里我选择的还是CREATIVE的PCWORKS系列的TX530音箱,其特点就是5.1声道的(实际使用时可以不需要中间那个小音箱,用四只小音箱达到环绕效果就可以了),音质在同类产品中更适合长时间听音乐,中高音比较舒服,小环境下低音效果明显

  另外电源也要考虑好,为了尽量少的对车进行改造,所以我直接采用使用车载电源的方式,安装了一只200W功率的车载电源,一方面可以给音箱供电,另一方面可以为笔记本、数码相机等充电器供电,达到多用途,安装方法在下面会继续介绍给大家
  好了,设备已经选择好了,另外再自备一些双面胶,扎带就可以开工了,什么?开工?自己安装嘛?不用担心,下面介绍的方法可以让你在30分钟内搞定你自己的车车,享受到水晶般清澈的音乐,爽吧,那我们还等什么,立即开始动工!
安装开始:
第一步:
安放音箱的低音炮
  在车的后备箱的左面或者右面,根据自己的习惯,将音箱的低音炮放好,不用担心车移动过程中会对他有什么影响,放在那里就好了(我的车里比较乱,大家见谅!)

第二步
固定MP3播放器的线控制,固定音箱的音量控制器
  我选择的是将MP3播放器的线控夹在车车手刹的皮套外,这样连粘它都省了,MP3就直接放在车座位下面的盒子内,方便吧
  而音箱的控制盒(带音箱开关及音量控制)则用双面胶粘在安全带的座子旁,这样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看都不用看就可以调节音量及开关,这样当你打电话的时候就可以很容易的关掉他了

小音箱的固定:
  由于TX530是5.1声道的音箱,所以可以在车车内享受环绕声了,哈哈,爽吧,前排和后排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开着车享受音乐的快感!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低音炮的放置,下面我们来说说小音箱的安放:
后面的小音箱,直接用双面胶粘在车后面的后备箱的格板上,下图是安放好的样子:

再来看看前面小音箱的放置:
  因ALTO前面本来地方比较小,所以我选择了将小音箱挂在前面下方的位置,一来不用上螺丝安装而动车车本来的地方,二来那里对那小音箱的安放足够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比较懒,呵呵,下面就是安放好的图

  好了,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走音箱的连线了,其实很简单,车车都有地毯,音箱本身的连线足够长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线全部走地毯西面过,这样又方便,又省事,如同下面这样:

第三步:
  好了,这些都放置好了,我们离成功也就不远了,看看表,现在才用了20分钟不到,快吧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音箱接好电源了,电源用之前买好的200W的车载就好了,一样的,一头接点烟器,一头直接接音箱,放就直接放在主驾驶座位下面的盒子里,这里已经有个MP3了,呵呵,ALTO设计好吧,有足够的空间让你DIY,一切就这么合适

第四步
。。。。。好了,已经全部安装完了,没有第四步了,第四步就是打开你的MP3,开始欣赏了!

  一切就这么简单吧,这样下来,20多分钟你就得到了一套可以聘美高级车载音响的自己DIY的音响系统了,看看你花的钱吧:
MP3:音质好的一般在500-1500之间,我用的是1680的
音箱:报价650
车载电源:170
合计:1320——2500之间

够便宜吧,再把那音质拿来比比,看谁的车车比的过,呵呵
  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我试听,我的车牌是:川A-HX497 呼号正在办理中,台上直接喊“小cai神”即可,希望大家都能象我一样,一边开车一边享受高保真音响带来的乐趣
走吧,一起开车游三环,没问题!

网友:
效果应该不错  不过就是太乱了点吧

网友:
如果只是把5.1的低音炮到整合到汽车音响里可以么~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哈,,,好多电脑音箱都是12V的,电瓶直接跳过桥堆就可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哈,,,好多电脑音箱都是12V的,电瓶直接跳过桥堆就可以哈

音箱没敢改,所以加了逆变器

网友:
电脑有源音箱的内部供电98%都是+.-12v到18v电源.因为大多数都是OCL功放.单电源的有源音箱只有低档塑壳音箱.里面大多用2822之类的单片功放.所以汽车要装有源音箱还是用逆变器好.不过柴油车是24v的.由两个电瓶串联的可以直接取得正.负电源.省了逆变器.但有一点一定要切记.电瓶取电一定要接保险丝.并且一定要装在电瓶的端子上.否则万一线皮磨损.电瓶就成电焊机了!

网友:
跟你游三环,没30个小时游不下来哈!
你那边现在是好堵又堵哦

楼主:
凌晨嘛,肯定通畅,呵呵

网友B:
这个是逆变器么 能不能承受住5。1声道啊~

网友:
想试一下逻辑的2。1音响 下面是数据,逆变器最少要多少w多行呢,
Total RMS power: 32 watts RMS(这个32w的意思是逆变器只要大于32w就可以么?)
Satellites: 12 watts RMS ,
Subwoofer: 20 watts RMS ,
Total peak power: 64 watts ,
Frequency response: 40Hz - 20kHz
Drivers:
Satellites: (2) 2" drivers per satellite
Subwoofer: 5.25" ported driver
Signal-to-noise ratio: >96dB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逆变器么 能不能承受住5。1声道啊~523598

没看出来功率多大的,我用的是200W的,足够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