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莫名快速右转,为何?

楼主(2010-10-31):
看看视频16秒左右的时候不知道为何,尾巴突然右转,整个jj开始转圈。降落后检查了陀螺、尾桨、皮带等都没发现有问题。再次起飞也没问,但过不了1分钟又会这样。为何?

网友A:
瞎猜
有可能是陀螺仪反向开关接触不良
或者就得检查一下机械部分,看看连杆等,瞎猜的

网友B:
尾舵机发热死舵或尾轴传动齿与轴打滑~

网友B:
用手按住尾桨再用点力转动大桨看看有没有打滑的情况。传动没问题的话建议换个尾舵机试试~

网友C:
什么陀螺和锁尾?

网友D:
舵机坏了

网友E:
不解,你可以在地面测试
你可以在地面把桨去掉,比较安全的方式是把尾桨也去掉,推油门测试,看陀螺,和舵机工作是否正常。反复测试。肯定是问题的。

网友F:
地面上恐怕试不出来,看现象尾巴本身就有些往右漂,是每次起飞都这样还是头一次出现?
检查尾舵机构看看是否顺滑,尾舵机是否正常。
检查尾传动,还一根尾轴看看
~~很像是尾桨打滑或尾推卡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值班中…… 明天回家看看再汇报结果。

网友G:
都没有抽动油门,那就不是动力不足的问题,我清楚看到了是在稳定情况下的完全失控,声音也不象射过任何部件出去或卡东西的情况,个人觉得还是尾舵的嫌疑最大。

楼主:
原因找出来了。由于JJ长时间没飞了,做清洁的时候在尾部打了点缝纫机润滑油。当时没注意,滴了一滴润滑油在尾传动齿轮上了,结果出现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