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小铜点掉了,还能修吗??

楼主(2010-10-31):
电调信号线上的焊点,那个小铜点掉了...还能修吗"?要怎么修``

网友A:
可以,找一铜片剪原来大小,放原位置和断线处接焊上! 然后上绿油,在紫外线下烤几个小时 就和新的一样拉!

网友B:
找到最近的,飞一根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看他里面的铜片去通往哪里的就接哪里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