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2-0702A 红绿灯不停闪

楼主(2010-10-31):
好久没玩ESKY005了,今天拿出来充满电后,开控,然后电池接上,结果发现EK2-0702A先是红灯 ,然后接着转绿灯,我以为OK了,结果马上又变红灯绿灯不停的闪,啥回事啊??救命啊

楼主:
有谁知道啊,求解答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高手来解答哦 顶起

楼主:
看来没多少人玩这些古董机了

网友:
接收不到信号吧?检查晶体?看看油门反向没有

网友:
没有接收到信号或者油门的控制杆没有在最低位再有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高手来解答哦 顶起

通过楼上的提醒,我把控和接受的晶体拔掉重新插了下,好了   呵呵 谢谢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可好了,我的把所有的晶体和插头都拔过,然后换了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
不是有人说了吗!!油门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