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并联板我也开用,同时充了6组2200毫安电池

楼主(2010-10-31):
东西昨天收到,晚上9:40左右开始充电同时上6组2200毫安20C也有25C锂电电池,充电前先测电压,大部分电池单片都在3.82左右
我的充电器电源是12V5A的,调到最大电流6A充电不行,充电器叫个不停,一直降到3.2A才可以充。

开始充电

因为充电电流小充电结束一共用时3个半小时,马上测电压,全部电池都在都在4.2,也有少数单片4.21

3个半小时虽说用时常了一些,但比一个一个充也是节约了不少时间,还省去充电时换电池的麻烦,如果把我的电源换成输出电压高一些的那就可以用6A来充了,充电时间也会缩短了,顺便请教台式电脑的电源是12V多少A的?刚好家里有个不用的电脑,如果可以把它拿来给充电器用了。

楼主:
单片都在4.20,也有单片4.21,前面说的少掉一个2那误差就大了

网友:
台式电脑的开关电源输出12V的电流根据不同品牌型号是不同的,一般常见的有10A,12A,15A,长城350BT就是12A的,航嘉冷钻也是12A,低于这个档次的基本都是10A左右,单独使用的开关电源,只需要短路电源出来的最大一个插头上的黑色和绿色就可以了。我的充电器和你的一样,期待你接上USB监测的后续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就是最低10A也可以满足我这个充电器了,(最大6A)电脑电源接线方法今天潜水看了苦行僧的贴基本了解怎么搞了,凯旋模型后来也指导了接线方法,群众的力量大啊 这充电器还没有连接USB测试过电池,这两天研究一下再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