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表来的?上图

楼主(2010-10-31):
最近在地摊买了一个表,不清楚什么牌子?用作什么的?我在论坛上看到雕刻机视频,是用来测平面的,买个回来研究研究.表针好像不对位.请问各位可以调正吗?

网友:
对0位不容易,我看自然对哪,哪就是默认0位最容易了!

网友:
哪个表外圈可以拧的动,转一下就可以对零的。再说你扫平时不用看刻度的,只要指针不动就表示它平了。

网友:
对0不对0没关系,主要是准不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日货孔雀的,表框都是铸铝件。

网友:
多少米淘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20大洋淘来的

网友:
淘到宝了。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120米,   20还差不多,惊叹号用的真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