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ag拨杆抗用么?及设置问题

楼主(2010-10-31):
rt~再就是如果把模式1改成模式2, 弹簧换位置,然后换模式,原先的数据是不是就没有掉了,需要从新设置?
我用cag玩直机压片换成平滑的是不是很必要呢?
谢谢~

网友A:
有必要换平滑的压片!
以前用天地飞的换模式,数据不会受影响,f的还没换过!

网友B:
数据没有影响

楼主:
呵呵 太好了 谢谢~~一直担心数据会没掉 暂时没研究清楚怎么设置。

网友C:
不会丢失
不会丢失

网友D:
好像只有换模型类型时,当前记忆模型的数据会被清空。
不放心的话买一张CAMpac卡备份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