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传问题!

楼主(2010-10-31):
请问各位大虾,大家玩FPV都用什么做监视器?

网友:
8寸屏幕  或者 视频眼镜  笔记本也可以

楼主:
我用笔记本为什么动态的时候图像卡的厉害呢?

楼主:
是采集卡的问题吗,还是摄像头的问题
???

网友:
用采集卡接笔记本会有一定的延迟,图像质量也一般。还是找个带AV输入的监视器比较好。

楼主:
楼上能否帮忙推荐一个合适的?

网友A:
usb采集卡都有延迟,你用pci接口的就没延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采集卡都有延迟,你用pci接口的就没延迟。呵呵。

PIC接口是什么样的?什么设备上边有PIC接口??

网友B:
一般台式机的PCI采集卡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台式机的PCI采集卡多。。。

台式机的怎么往笔记本上链接呢?

网友:
笔记本也有PCI的,估计比较贵,还有看看你的笔记本有没有PCI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