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九鹰260A电池连接器

楼主(2010-10-31):
由于原机的电池连接器不可靠,在炸机时会造成电源瞬断,容易导致接收板损坏。(我已损坏了一块)
买了新配件后,把电池连接器进行改造,更换了2.54mm接插件。

楼主:
上图是使用两块150ma副厂电池,飞行时间稍稍长了一些,可以飞十分钟左右。缺点就是机身太重,激烈动作时机身摇摆。
图中的橡皮筋是用来紧固电池,使之不会松脱。
现在学飞航线,动作比悬停激烈,平均20秒撞一次墙,但自从换成这个接插件后,从没出现过死机、死舵的现象。

楼主:
经过上述改造,双电池机身重31.9克,比原机身重了接近4克。

网友:
不错,请教下副厂电池后面的插头怎么弄?哪里买的到?

楼主:
电子市场问人“2.54mm标准连接器”,XH-3P,或淘宝上搜索也行。共需要3样东西:插座、护套、端子

楼主:
一般来说用2pin的就可以了,但我发现其实用3pin的插座更好,两针的宽度与副厂电池引脚的宽度一样,直接就可以焊上。
我手上的连接器用完了,下周末再去电子市场进一批,届时再上新的照片。

网友:
线是不是细了点

网友:
已经搜到,谢谢。考虑改装副厂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是使用两块150ma副厂电池,飞行时间稍稍长了一些,可以飞十分钟左右。缺点就是机身太重,激烈动作时机身摇摆。
图中的橡皮筋是用来紧固电池,使之不会松脱。
现在学飞航线,动作比悬停激烈,平均20秒撞一次墙, ...

你20秒还好,我10秒也没哟!!!

网友:
既然20秒就炸何必2个电池飞呢
一个电池飞4分钟觉得不够不成
5G重量对260负荷很大了。
简易一个电池飞够了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今晚用单块电池飞,相当灵活,加上改短平衡杆后可以飞得很暴力

网友:
我直接从脚架的电池连接器引了2跟线出来,你说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loveliness:

网友:
这么粗的插头啊。副厂电池伸出来的有插头买啊,没必要这样改造。小飞机改造关键是轻,你这样弄不重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