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手机的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10-31):
我的5800在空地信号满的…一进屋一格都没有了…在网上查了一下…估计功放有问题…坛里的高人能帮忙判断一下吗?如果是功放坏了…换一个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A:
直接换掉,容易坏的手机修什么哈。。。。。本人手机重来都没用坏过。。。。。

网友B:
同意LS的,坏了就换,修的话一般修了后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两位的办法可真好…但确实还没有坏了就换那种经济能力…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房子里面本身信号就不好,在外面打电话试试信号强度会不会下降,功放本身也不贵,我的nokiaN78的功放烧了到现在还没修呢,一般修过的JJ就不耐用了(不是修过的问题,一般问题出在JS身上)

网友D:
教你测试攻放好坏或手机好坏的办法,家里有电脑的有源音箱吧,手机拨出电话随便播什么号都行,马上放到音响的旁边,可大概贴着音响(主箱)移动,一般每拨一次电话前十秒钟音响能收到干扰,如果在这十秒内有强烈的干扰声,说明你的手机天线正常,功放正常

网友D:
补充一句,回底板的话,只要维修人员用心装机,机子还是会耐用的 我就是你说的JS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