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题,中央差速器,全时驱动。

楼主(2010-10-31):
有些问题请教下,,有谁知道这个中央差速器的原理,,给介绍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MTIzND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MTU0MT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wNzEwMjQ=.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xODY3NjQ=.html
看上去很强大的样子,,有谁知道么??

网友A:
貌似是 一根传动轴 传动一边的力

楼主:
真正的全轮全时驱动。一个传动轴控制一个轮子。

网友B:
貌似转弯时轮胎的磨损量不同

楼主:
恩,是不同,谁知道中央差速器的原理?

网友C:
中差和前后差一样的东西,顶多加个锁加个限滑什么的,前后差也可以加

网友D:
楼上的真是落后,明明说的是无锁,有锁还用拿出来丢脸啊

网友E:
军方感兴感兴趣,通过能力强大,

网友F(2011-03-08):
两根传动轴分别驱动两边轮子的遥控车我以前有一辆,属于玩具范畴的,是后差速输出两根传动轴分别传到两个前轮上,转弯时内侧和外侧两个车轮转速分别相同!

网友:
有个东西叫百度。。。

网友G:
看起来确实不一般,估计这样的技术很快就会到处都是。

网友H(2013-01-12):
这个驱动原理类似于桑塔纳轿车制动对角分配原理,也就是将同轴驱动改装成对角分配(左前轮和右后轮用一个差速,右前轮和左后轮用一个差速),和传统传动轴相比省掉了固桥支架,缩短了传动轴长度和重量,对高速时产生的共振降低有一定的好处,缺点就是维护成本高了,使用时间长了,万向十字轴松旷,更换万向十字轴轴承后难以保证动平衡,增加设备就是增加成本,难以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