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大批量定制航模用lipo电池?

楼主(2010-10-31):
阿里巴巴上面卖电芯的很多,如果定制2200mah 3s1p的成本也就不到50元吧。请高人指教!

网友:
LZ你好可爱!: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不懂么,不懂就问有什么面子问题?

网友:
你看到的那种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就是说不能用在航模上,看电池的时候,注意关注一下电池的放电速率(C)

网友:
楼主的心愿是好的,

可是,至少在近几年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看不起LZ的意思,我的意思是LZ的初终是好的,但是目前高C数的锂电池没有这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帖子说ace电池如何不好,后面有人推荐了80元左右的25c 2200mah 3s电池。如果这种电池可以用在航模,那商家成本也就在50左右阿。我是想如果能在阿里巴巴上面找到好的电芯,再找个代加工的工厂,至少坛子里的魔友就有福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帖子说ace电池如何不好,后面有人推荐了80元左右的25c 2200mah 3s电池。如果这种电池可以用在航模,那商家成本也就在50左右阿。我是想如果能在阿里巴巴上面找到好的电芯,再找个代加工的工厂,至少坛子里的魔友就 ...

为什么模型电池贵那是因为良品率低,所以价格高!80元可以买到不虚标25C的电池表示怀疑 这就和CPU一样,其实那些CPU都是一个流水线出来的,进过检测好的就做高端卖差的就降价当低端的卖!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要知幾大問題

如要訂造 最小200 Pack

如要單片回來,找廠家銲接及組裝, 你要先装電池分好 ( 內阻 / 電壓)

還有, 假設買100片回來,分選可能只有1/3 可到要求

單片買的, 你想一下是什么來的, 聰明的你應該估到一點點的

网友:
电池的成品率是非常高的。。一致性到不是很高,有5%左右的误差。。

网友:
量够大就没问题。

网友: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楼主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