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严重左倾,怎么调,新手哦!!!!

楼主(2010-10-31):
我的易思凯005摔了一次,装好配件,就成这个样子了,副翼向左倾斜。我现在还是新手,这个舵机还不会调,请坛里的大侠帮我讲下,先谢过。

现在应该调节那个舵机?

现在应该调节那个舵机?

楼主:
还有就是6通道的舵机正常,12通道到舵机动作幅度很少,每次打舵就动一点点,这个是怎么回事哦 ?????????

网友A:
问题很明显:

舵机烧毁了,需要购买新舵机更换,否则就会副翼倾斜,呵呵

网友:
很明显十字盘没有调平!

网友:
肉眼辨别前提下各臂正常,混控过程出现类似,除车模外的模型的第一嫌疑是舵机故障。

网友:
不要手拿,危险。。放桌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明显:

舵机烧毁了,需要购买新舵机更换,否则就会副翼倾斜,呵呵

我还以为是我的那个地方没有调节好呢,现在的问题就是,1和2通的舵机动作幅度很小!每次打舵,就6通的舵机好像正常!!

楼主:
那位来给说说怎么调!????

网友:
舵机坏了吧?你看你十字盘本来就没调平,十字盘很明显向左倾。舵机动作小的话,那应该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看来就是要换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