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逛淘宝无意发现了2款DLG 不知性能如何 请教各位

楼主(2010-10-31):
价格不高  咱穷学生省省钱也能玩  不知道性价比如何

请给位看官看看解答

网友A:
第一台挺漂亮的。
我买过类似的轻木DLG,不过是蓝箭的。楼主要是买回家了,在试飞之前千万别忘了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挺漂亮的。
我买过类似的轻木DLG,不过是蓝箭的。楼主要是买回家了,在试飞之前千万别忘了加固。

请问该怎么加固? 如果买了就是第一次接触DLG

网友:
DLG不能无原则的随便加固,超重就不好飞了,比如阿波罗340克已经不算轻了

网友:
这个JJ 手接降落吗?

网友:
LZ请PM一下淘宝地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怎么加固? 如果买了就是第一次接触DLG

机翼的中段连接机身的地方需要加固的。否则扔几次翼根的轻木就会坏掉。此外垂尾是需要加固的。还有就是机舱中放置舵机的那块木板,容易脱落。

当然,这都是我基于蓝箭轻木DLG的经历了。也许这台阿波罗会不一样,但是楼主在首飞之前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PM个淘宝链接,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翼的中段连接机身的地方需要加固的。否则扔几次翼根的轻木就会坏掉。此外垂尾是需要加固的。还有就是机舱中放置舵机的那块木板,容易脱落。

当然,这都是我基于蓝箭轻木DLG的经历了。也许这台阿波罗会不一样, ...

是的,一定要加固,我加固不止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定要加固,我加固不止一次了。

我进那个淘宝链接里面去看哪个图,发现左右两个机翼相连的地方与翼台的连接和蓝箭是如出一辙啊。

网友:
问过卖这飞机的卖家,虽说不是蓝剑做的,但是工艺和设计和蓝剑的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架机被放大到了1.5M

基于以前飞蓝剑的经验:
1. 手钉没几次就会松动,需要加固
2. 尾管强度不够,出手会甩尾,而且是大甩尾,从而严重降低投掷高度
3. 平尾那个固定的塑料块强度不行,平尾会晃
4. 垂尾需要二次加固,不然丢两次就磕地完全脱出
5. 如果这个飞机的翼型没有改,本身的翼型选择就是有问题的

楼主:
看来还是不敢买了

楼主:
还是苦老师的DLG算了   价格是高点  不知道现在论坛的还有没有优惠啊

网友:
340 克,就算其他部分没问题,也很难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苦老师的DLG算了   价格是高点  不知道现在论坛的还有没有优惠啊

苦老大的飞机和TOPSKY我各有一架。。。如果银子不够的话还是买苦老大的木质DLG,虽然说性能比起复材的还是有很大差距,不过至少还能让你体验DLG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苦老大的飞机和TOPSKY我各有一架。。。如果银子不够的话还是买苦老大的木质DLG,虽然说性能比起复材的还是有很大差距,不过至少还能让你体验DLG的感觉

请问苦老师的DLG安装调整会不会很难   安装需要哪些工具和材料   我现在只有做KT板飞机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97G!

请问是苦老师那款吗?  如何做到这个重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苦老师的DLG安装调整会不会很难   安装需要哪些工具和材料   我现在只有做KT板飞机的工具

你需要各种锉刀,电钻等打眼工具,还需要环氧树脂E51比较好,碳布,玻纤布,纤维胶带,熨斗等等。。。DLG都没有成品飞机,通常都是半成品,需要玩家自己组装的,至于安装难度,如果没有参考说明书之类,完全凭感觉自己组装,我认为难度是比较大的!

网友F:
我的TOPSKY280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

280g

飞起来很爽吧。。  哎  现在没那个经济实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什么DLG啊?

网友G:
1.5 米的到320g我都没欲望了
这个还340g...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 米的到320g我都没欲望了
这个还340g...

我装好蓝箭的轻木1.2米DLG,重量是222g。飞起来也不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 米的到320g我都没欲望了
这个还340g...

我所有在役的DLG飞行重量基本都超过310,包括复材的.
第一架幽灵就接近320克,最后或许还超过了. 虽然没法和复材的比,但也不是就不能飞了.  不过340的话,不是复材的估计会比较难飞了.
当然,如果有得选肯定还是会选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

我的TS被我装的超过300了, 罪过, 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