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I6用AV插头输出时,屏幕还有显示吗?

楼主(2010-10-31):
今天把HD和AV两个插头给拆了,结果屏幕没有显示了~~~
感觉插头上有开关,当时没注意,现在不会接线了~~~

主要是图中黄圈中的电容和电阻关系看不明白。

网友:
需要zi6的内部照片吗

网友:
没有显示-刚刚实地验证过了

楼主:
有内部图片的话更好了,感谢~~~

网友:
插上插头后,屏幕关闭,开关应该就是插座上的弹片的闭合与断开。

楼主:
HD和AV插口都是这样吗?

我把两个都拆了,不知道哪个控制屏幕~~~

网友:
都一样,这样不是更好吗,省电

楼主:
可是,我往飞机上装的时候要调整角度啊~~~~

网友:
调整角度你可以看显示器上的显示来调呀

如果肓拍的话,只要之前接屏幕时调好角度,然后记住大致的方位就行了.

网友:
哪果屏幕没显示了要出掉另买的话,我把你这个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