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凤凰里这JJ一出来就直接炸呢?

楼主(2010-10-31):
怎么凤凰里这JJ一出来就直接炸呢?重量调了也一样直接炸``

网友:
这个版本的问题,升级过后就正常了

网友:
或许不是版本的问题,是没有设置倾转引擎的开关通道,导致一开始旋翼就打地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一开始旋翼就在上面了!所以不是旋翼打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住的地方没拉网呢!联后升级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哦,一出来就咔嚓了

网友C:
应该是起落架没放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起落架没放下来

回答正确,这机子我飞过,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关是打在起落架放下的位置了!我也想过这问题!把所有开关都打了一样直接就咔擦了

网友:
注意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哪个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