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电机?这个电机还有救吗?

楼主(2010-10-31):
用的电机AKE ICEcold 450R35-F,先前是发出叽叽叽的声音,到后来用手转外转子很困难,阻力很大,同时发现电机轴与固定座之间虚位较大。

一般是轴的问题还是轴承的问题?还有救吗?

网友:
轴和轴承都有问题。换之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只是找不到拆卸教程,都不知道怎么弄,又不敢暴力操作,怕弄成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只是找不到拆卸教程,都不知道怎么弄,又不敢暴力操作,怕弄成报废
AKE电机卖的人少,不过你淘宝上找找,还是有轴和轴承卖的,本坛上也有拆外转电机的贴子,不错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