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改磨刀机吗?

楼主(2010-10-31):
这个能改磨刀机吗?值多少米?原来是磨汽车气门的。过百斤。

网友:
从外观看,丝杠精度不是太高,如果改刀具万能磨,可以变换的角度也太少了,因为气门也就只有个开闭角度,如果不是靠机加工吃饭,改万能磨也没有必要,使用起来也不方便,磨车刀这类还是大点的砂轮机方便:loveliness: 如果是废铁价可以买来学习下,但我觉得有米还是用在刀刃上

楼主:
两元一斤,估计有百来斤。里面有个370W的单相电机。算起来倒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