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飞过450的一个建议.

楼主(2010-10-31):
论坛最多的帖子就是新手上450机的选择问题.
我想请飞过450机的老手,路过这里,选一个(或多个)自己飞过-(不是道听途说的)-认为比较好的 450机子、配置、大概价格、基本特点......写在这个帖子里。
供新手选择。
新手成为老手,接着写,也有点与时俱进的作用。
请老手多关照。
新手的作用,就是不让帖字沉下去!

网友A:
我买的 YT450 SP(没买PRO的原因是 SP是皮带传动便于修理)
2500 DS410*3 陀螺仪GP750 尾舵机升级DS520
不过斜盘舵机有升级260MG的计划~
特点是YT的机加工精度很好,大多数人觉得质量算好的
电子设备不耐用比如斜盘舵机DS410 炸机很容易挂掉,舵机线容易破皮,相比65MG之类确实不厚道
原配DS420尾舵机是鸡肋!一定要升级,许多过来人的经验

网友B:
亚拓SPORT
2801PRO
或者直接上T8FG(如果打算长期搞,推荐这个)

网友C:
有钱的话空机和电机及陀螺用亚拓的,没钱的话空机用飞越的吧,经济实用,电机(450m)和陀螺(GP780)用亚拓的,电调用好盈40a(亚拓35x的bec有点问题),倾斜盘舵机升级ds 260mg一步到位(飞越将推出大舵机侧板,期待中!),尾舵机用亚拓的ds520,不贵,其余升级件和配件通通都是用飞越的,精度不错,电池花牌或ace,3d时桨用TNS的玻碳桨,20多一副,超新新手悬停航线用木桨便宜

网友D:
楼主网上有很多帖子。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看怎么飞了,如果只是随便飞飞,悬停小航线或者是简单的3D,手头钱也不是很宽裕,山寨机也可以胜任。
如果要练习暴力3D,或是准备进军高手行列,对飞行精准度要求很高的,那么还是亚拓精度好很多很多,组装调节飞行起来也更省心些,不如咬咬牙狠狠心直接上亚拓更划算些。
实话实说,亚拓并非宇宙第一,但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比亚拓还好的飞机也有,但并不是我等所能享用的了。

网友F:
没有老手带的新手建议买亚拓的套装机,装机时不会少这个少那个的,不用这里买点配件那里又买点配件, 一不小心还买漏了,浪费邮费不说还折腾。
周围有众模友的新手建议飞越,非耐之类的,经济实惠,可以先请老手们给个购买清单以防漏买。 当然不差钱的也还是推荐亚拓套装机。
控的问题,打算长期玩下去的,DSX9/10C之类的是首选。最差也要DSX7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