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从此炸鸡我不怕不怕啦^_^,diy改造金属倾斜盘成功(11月3日更新炸鸡日志)

楼主(2010-10-31):
由于附件过大原因,制作过程没保存,白打了,改日补上,先上图庆祝。
11月3日:更新炸鸡记录:
1、 改造完当晚,室内测试:飞行情况良好,方向灵活,噪音很小。后由于操作不当,大浆直接打到门框,鸡鸡从1.5m摔下后弹起,脚架前端折了。重新启动,飞行正常依旧。
2、 第二天室内大场地飞行,飞行情况良好,方向灵活,噪音很小。后来耍浪,乱飞航线飞机高速后退过弯时直接撞地(本人现在只是对尾悬停较稳,2侧悬停还不稳,对头悬停不会阶段),碳纤主桨末端打地数圈。重新启动,飞行正常依旧。
3、第三次室内大场地飞行,飞行情况良好,方向灵活,噪音很小。后来耍浪,用手抓飞机,抓住了,然后在手上起飞,没扔好,大浆接打在手上,血印一大条,鸡鸡坠地。重新启动,飞行正常依旧。
4、 刚才室外飞行,正常。鸡鸡忽然打转高速坠地,初步判断是伞齿与传动轴脱落(安装时没打胶)。重新启动,不能飞了,但主翼运转正常。
综上所述,我对现在这个鸡鸡很满意,很耐炸,飞行很平稳。基本已经省了3个倾斜盘,很满足。

陆续更新制作过程

一、材料准备
废旧倾斜盘一个,金属管一根,淘宝买4个维修用球头
二、工具
1mm钻,迷你锉套装,电磨或mini机床,一字改锥,镊子,钳子,台钳
三、概述
拆掉废旧倾斜盘塑料部分,打磨到正好能塞进金属管。打磨金属管使之能正好能卡在倾斜盘上。金属管上端打孔攻丝,拧紧球头。
具体操作待续。。。。

网友:
直飞配件标准是精度,和顺滑。。。。特别是安全可靠性。。。

网友A:
楼主兄弟!你改造的效果如何啊?如果好的话!我也想弄个!帮忙多做2个!

网友:
看不懂~  不过帮楼主顶一下 不错

网友:
写个具体的说明

网友:
就怕这样改了十字盘后,下次摔坏的就是3个舵机的内部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兄弟!你改造的效果如何啊?如果好的话!我也想弄个!帮忙多做2个!

效果很好,在屋里飞,特意撞了一下,导致脚架撞飞,大浆打地,扶正了接着飞,丝毫不受影响。我不能再做了,连续约20个夜晚到12点睡觉,费了无数方案,太累了。

网友:
V120D02  价高 质次 脆弱 搞不清楚为什么小六通会有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很好,在屋里飞,特意撞了一下,导致脚架撞飞,大浆打地,扶正了接着飞,丝毫不受影响。我不能再做了,连续约20个夜晚到12点睡觉,费了无数方案,太累了。

LZ睡的太早了,12点是创造力最高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很好,在屋里飞,特意撞了一下,导致脚架撞飞,大浆打地,扶正了接着飞,丝毫不受影响。我不能再做了,连续约20个夜晚到12点睡觉,费了无数方案,太累了。
12点就睡了…… 我一般都是3、4点睡的,从来没有1点以前睡的……

网友A:
怎么做的?这个金属球头我买了,但是你这个金属圈是在哪里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这个金属球头我买了,但是你这个金属圈是在哪里弄到的?

这个铜管我找的可费劲了,从网上还来了铝管,发现尺寸不合适。后来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大耳机插头,目测基本合适,于是就用钳子掰下来一块,直径还是略大,反复打磨后合适。做这个最难的部分是万向滚珠的固定,既要牢固,又要活动自如,相当费脑子。

网友:
真复杂啊!

网友:
露天 有卖的 价格有点小贵 而且还有金属的尾夹什么的

网友A:
LZ,这个飞机不耐炸的!我现在都不敢怎么飞!我开始绑训练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飞机不耐炸的!我现在都不敢怎么飞!我开始绑训练架了!哈哈!

改造之前的确很脆弱(倾斜盘、大浆、尾桨一碰就挂),但改造后很耐炸。我换了碳纤浆,自制了塑料尾桨,自制了倾斜盘,加固了头罩(内壁涂胶,绝对好使,重摔后仅能蹭掉点漆),该润滑的部位定期加油,这些最脆弱的部分再也没炸过。现在就是脚架脆弱了(已经粘了几次,整体还好),正在构思解决方案。现在与这小鸡鸡感情越来越深了。。。。。
我总结了一下自己,现在玩飞机的追求仅限于“不求会飞,但求会修”^_^(现在修飞机的乐趣不比飞的小)

网友:
是吗?看来我要向您多请教学习了!有QQ吗?我的QQ29889378!加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消息留了msn,平时不用qq的

网友:
建议LZ帮改造的详细情况以图文形式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