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冲不满的原因之一

楼主(2010-11-01):
用了几十个循环的锂聚好多都冲不到4.19-4.21了,我用的3S独立平衡充,精度还好,由于在冲旧电池时有充不满的情况,先还怀疑是电池老化了,后来在确认充电器准确无误后,开始给4块充不满的3S电池换平衡头,换好冲完成4块电都在4.19-4.21之间,我这4块电池飞航线近100次了,从不过充过放,先在看来还没明显衰退,固计在150-200没问题,所以大家注意平衡头的老化,氧化而引起的充电器误判,充不满,是很常见的.

网友:
真的是这样?

网友A:
线阻大,分压也大些,除了换线,还可适当提高充电电压。

网友:
平衡头充电的弊端之一。

网友:
平衡头是在哪部分,明说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阻大,分压也大些,除了换线,还可适当提高充电电压。

最后平衡的时候电流很小的,线阻应该解释不了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