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发射天线断裂了!

楼主(2010-11-01):
今天飞行,检查设备时发现frsky发射模块的天线居然裂了——没磕没碰过,唯一有可能受力就是放在背囊里出外场的过程——晚上回家打算用透明胶缠上裂痕防止加剧,谁知缠透明胶时略一用力,天线居然断掉了,这塑料也太脆了吧?

郁闷的是,模块的卖家晚上不在线,上淘宝搜,居然找不到frsky的天线单卖。

网友:
2.4g的?  如果是2.4g的只要接口一样都好用的  不要增益太大的就好了

网友:
淘宝有很多的 接口是sma的 天线是内孔的

网友A:
不用惊慌,断裂的只是外面的塑料壳,里面那根屏蔽线才是天线本尊

网友:
对,外面的塑料壳只是个装饰,没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惊慌,断裂的只是外面的塑料壳,里面那根屏蔽线才是天线本尊

网友:
去买条路由器的2.4G天线好了

网友:
是座子裂了,还是天线裂了,好像没有说清楚啊,上图看看。

网友(2020-08-31):
我这个不知道断了没有,圈的地方很松很容易弯,其他地方就不容易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