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悬停和航线练习用哪款电机好?

楼主(2010-11-01):
请教各位,玩450才一个月,一直用A.K.E 冰峰雷电450R35-F
电机
,感觉还不错,也比较省电,昨天电机出机械问题了,想先找个替代电机玩,再考虑维修。
请问:新手练习悬停和航线,哪几款电机比较合适?谢谢。
不想入3D的电机,费电,A.K.E 冰峰雷电450R35-F感觉还是比较省电的,79块的
电池
悬停能用6分半钟

网友A:
我蝎子电机+蝎子电调 每飞必炸 快没信心了 每次都炸大奖 比模拟器难飞多了

网友B:
新手飞悬停和航线,便宜大众的电机就成,2218左右都可以,倒飞,简单3D也凑和,纠正一点,电机费不费电,热不热除和电机效率有关外,还取决于齿比,KV值。高端3D电机用来飞航线悬停,不会比大众电机热和费电的。

楼主:
感谢楼上,懂了不少

网友C:
浩马特的HB2836就可以了! 每次在脑子里想好如何飞 ,基本功练扎实,假期最好每天5小时模拟器~!

楼主:
每天5小时模拟??
真不想碰模拟,玩20分钟就没耐性了,唉

网友D:
没有啊。觉得挺爽得

网友E:
430x就可以了

网友F(2011-02-21):
我用的是55元包邮的电机,挺好的。
飞7分钟没有任何问题,电池电压都在3.7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