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电池问题

楼主(2010-11-01):
7.4V简充能否充11.1V
电池
,7.4V锂电池飞11.1V电直会出现什么情况,能否飞得起

网友A:
1 不可
2 没准儿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飞不起来了
一开始可能可以起飞

网友C:
可以飞得起,但很快齿轮会磨损或损坏。电机发热巨大。这我亲自试过了。

网友D:
其时,,要看情况,,但是正常情况都不能用的,,一,你可以考虑到机子的动力系统,若动力系统过大了,那么电机可能会被瞬间烧了;二,电池的重量,重了,机子没有升力了哦;还要看电池的规格,大了或者小了,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