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GL小齿盘和尾传动齿间隙问题不麻烦了

楼主(2010-11-01):
间隙为什么变大了。尾传动齿轮有点点磨损但也不至于间隙那么大啊。
图片看上去间隙很大,但这个尾传动组又不能调整的啊。怎么办好呢?

尾传动组的螺丝是出问题之后检查拆的。不是这个原因齿轮才间隙大的。

网友:
没大影响吧

楼主:
有影响

尾齿尖磨圆了。用手快速转旋翼头时这里会滑齿。
本来还以为是皮带轮那里打滑的,仔细看了才知道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就算磨损了也不应该间隙那么大

不像马达齿是可以调的。这个是不可调整的。

网友:
用GL的下齿盘可以解决

网友:
LZ你直接改直驱吧~~~

网友:
间歇太大了!都有打滑现象! 该换了!原因是?      LZ是飞的GL的机子吧!

楼主:
没错,GL机身

别的零件是不是GL自己也不知道。

楼主:
尾管在大齿盘水平面上怎么改直驱哦

GL下齿盘要大吗点吗?
我这个小齿盘是V2还是 gl什么我也不知道的。可怜啊

网友:
给你参考一下正常情况下的间歇!

楼主:
换上白色新尾齿。要命了。还这样。轴承也检查过了的。
这个白齿好像也有点问题,快要擦着大齿盘了。

附大小齿轮盘和尾齿尺寸。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上白色新尾齿。要命了。还这样。轴承也检查过了的。

第一张图片!能明确一点!就是这个25T的白色对转齿! 上下端装反了! 所以其根部的膨大部分会干涩到上位的大齿盘! 将这个对转齿盘拆下!上下端对调后重新装入既可!  但齿间隙过大的问题!还是没看出来!!!     是否你的固定座的空位向后方移动了?

楼主:
难死我了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能明确一点!就是这个25T的白色对转齿!

6楼说 用GL的下齿盘可以解决 GL和TY小齿不是通用的?

尾齿不这样装就对不平小齿盘了。之前黑色尾齿是没有这个凸起的。
尾齿白色突出部位向下安装后就会高于小齿盘了,大齿盘都要擦到了。
难道是我的大齿盘或者小齿盘装的有问题吗?
有几个视频以前拍的,是刚装好大齿盘的。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吗。

网友:
:loveliness:  其實尾齒受力不大的,大盤與馬達才受力大!

不過,齒確實好像有點離得太開!

网友:
还是  改直驱吧

楼主:
黑白对比

....

楼主:
买了新大小齿盘
量尺寸先

网友:
那个突起可以用美工刀削掉一些。就不会碰到大齿盘了呀。。。

网友:
  大了!65.32 MM   ,比舊的大了!

都是固朗的嗎?差那麼遠的?

楼主:
换了小齿问题解决了,小齿和尾齿间隙正常了。

尾齿轮是不是反装。我只能反转。凸出的我割了就不擦大齿盘了。
白色是不是GL原装我不知道。但是蓝色是V2款2元一个的。
白色小齿64.10MM   蓝色的65.32MM 大的很合适了。

网友:
蓝色是PRO的。平整度是不错,最烂就是白色呢绒的。。

网友B:
标准的小齿盘的直径是64.8mm
以前的帖子里面有
我的也发现过这个问题。GL原装的就是64.8mm
后来出的所谓的高精度小齿盘也就是直径为64.5~64.8的小齿盘^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小齿盘的直径是64.8mm
以前的帖子里面有
我的也发现过这个问题。GL原装的就是64.8mm
后来出的所谓的高精度小齿盘也就是直径为64.5~64.8的小齿盘^_^

这样说也奇怪了。
那我的白小齿是GL的了。机身也是GL的 。怎么齿轮间隙就那么大。
反而换了这个尺寸有点大的。通用小齿间隙就合适了。

网友C:
看你的一个视频怎么觉得旋翼头转起来刹车盘不同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一个视频怎么觉得旋翼头转起来刹车盘不同心啊

是的,T头内壁很毛糙了,也就是主轴插进去那里,旧的嘛

网友(2012-03-05):
把孔磨過去點吧,不然別人都修好在飛,还在想,不就精度的問題,射出成型收縮有時10%也正常,沒把收縮算好,...对我是猜的,但我肉眼看不覺得大盤的歯比較小,因該一樣大小,最少大小要看不出來..一路把孔磨長一奌後面也尾管固定都可調的

网友D(2018-05-24):
好顺滑呀.楼主飞机出不.哈.

网友:
磨孔要么换其他牌子的小齿盘。我用了冰人的一体化450尾齿轮组也是间隙变的很大。现在凑活着用。那天扫了就把侧板孔打磨一下。整体往小齿盘靠。

网友:
没有用过此机型,但看图片估计是楼主零件买错了,或者零件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有副翼,还杂牌,买个二手冰人吧。

网友:
这坟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顺滑呀.楼主飞机出不.哈.

八年前的帖子,你还真有闲情,无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八年前的帖子,你还真有闲情,无语了

那要怎么在这个论坛里玩?我一直都是瞎逛瞎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要怎么在这个论坛里玩?我一直都是瞎逛瞎玩的

主要是帖子太老了,顶上来没啥意义。能发表一些对大家有帮助或者有意思的东西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帖子太老了,顶上来没啥意义。能发表一些对大家有帮助或者有意思的东西也好啊。

哈,不好意思了.是看过贴后, 一般是顺便拿了分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