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0-11-01):
玩450电直的这个配置怎么样FUTABA 6EX-2.4G六通道遥控器 FUTABA GY401+Futaba9257怎么样??

网友:
遥控器没有性价比,还不如华的2801或者天7,JR的DSX7也好。

网友A:
6EXHP是最基本型的6通电直控,但该控缺少辅助微调(调整舵机中立点用),只能靠机械调整和摇杆微调来实现。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调整也相对粗糙了些,只有5点调整。
GY401+9257是用来控制方向的,该种搭配可以获得满意的锁尾。
这样的配置,用于练习悬停和简单的航线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HP是最基本型的6通电直控,但该控缺少辅助微调(调整舵机中立点用),只能靠机械调整和摇杆微调来实现。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调整也相对粗糙了些,只有5点调整。
GY401+9257是用来控制方向的,该种搭配可以获得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