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至xccdb

楼主(2010-11-01):
您好请教一下,目前国内能够采购到的微电子设备都有哪些呀?貌似直线舵机和电磁舵这两年又进步了很多,还有动力组有刷,无刷呀,补拉补拉,方便的话,请告知一些设配信息。

许久不接触这些,都生疏了。

网友:
淘宝 我的飞行梦 ,还有别家,有很多

网友:
去我的飞行梦  嘎嘎

网友:
前辈您好,您能回到室内机领域真是太好了。向我请教真是让我汗颜。我会尽我所知贴一些国内可以找到的室内机设备资源。疏漏之处还请大家补充。
首先是关于舵机,电磁舵这些年似乎还是没有大的发展,除了飞行梦(淘宝搜店家“我的飞行梦”)一家有成品销售外,多半还是以购买成品线圈自制,或者是全手工自制。直线舵机的话目前国内看到过2种共3款,在淘宝搜“直线舵机”即可找到。
第一种是1.5g的模拟直线舵机,2个为一对,实际重量在1.7g左右。
借用卖家的图片:

第二种是原点的1.1g的数字直线舵机,实测1.3g: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6942

第三种也是原点的2.16g数字直线舵机,没有用过,估计是为副翼设计:
借用ksh84222的图片:

网友:
关于室内机无刷动力(有点纸上谈兵,我还没有用过
首先是飞行梦家销售的AP03和AP05,借用飞行梦的数据:
从上到下以此是4000KV的AP03、7500KV的AP03、AP05

AP03:
3.1g微型外传子无刷电机马达,用于1S-2S(3.7V-7.4V)锂电,重量3.1g,KV4000,轴径1.5mm,轴伸出长度6.3mm,定子9极,外传子直径13.3mm,电流2A,最大2.5A(10S内)。官方说法:7.4v/1.6A用GWS0320桨能达到58g左右的推力!!

AP05:
5.5g微型外传子无刷电机马达,用于1S-2S(3.7V-7.4V)锂电,重量5.55g,KV3000,轴径1.5mm,轴伸出长度6.3mm,定子9极,外传子直径13mm,电流3A,最大4A(5S内)。
官方说法:
4025prop 3.5V  0.9A  32g
4025prop  7V   2.2A  87g
5030 prop 3.5V 1.2A  45g
5030 prop 7V   2.8A  110g

LCD的 M1000 微型无刷外转子马达 2克
同样借用卖家的数据:

莲花超值 5克 无刷电机 105克拉力 3.5A电流(厂家数据为2S的,据说可以用在1S上)

网友:
呵呵天使一架蜜蜂机毒倒一大片

网友:
有刷动力组的话,目前可以买到6mm和7mm空心的减速动力组:
7mm动力组借用老胖熊的图:

6mm动力组: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飞行梦,这2种减速组他家都有,目前淘宝上看到的,唯有他一家可以提供室内机全套设备的一站式购物。

网友:
关于接收

一是最近很热的 IS-4R0 飞梦超轻2.4G接收机 1克 微型接收机
需要配合飞梦自己的2.4G发射模块使用,借用卖家的数据:

二是ZXT系列的迷你接收,PPM控兼容,仍然借用飞行梦的资料:
R4J-S 和 R4J 接头的差别,分别是JST1.25和JST1.5的头

内置3A有刷电调和电磁舵驱动器的combo接收:

至此我肚子里的货色也就倒光了,喜欢能令前辈满意。其他的请各位兄弟姐妹们补充

网友:
已经不少米了,差不多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尤其是xccdb,回复的很详细,容我消化消化。

网友A:
哈哈 我也想上1S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也想上1S动力

期待1S半尺寸的3D机

网友:
好精彩的回复!此回复值得另开一贴了。

网友:
详细精彩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详细 精彩 : 室内机(微型机)成功与否中 极重要环节-----"微电子设备"的概揽性介绍.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
好资料,我提议:每位都来个“至XCCDB”。 那他就会这样

网友:
不是xxd,楼上错了

网友:
天使啊!你的天使宝宝是心中的最愛!!
X兄的貼紙最精彩!好!

网友:
好帖好内容,收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