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动50E集结号★★★。。。。顶楼更新,目前集结★14架

楼主(2010-11-01):
现在50E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视野

玩50E的人也越来越多
11月2日更新:
50E 飞行成本不含电池 视配置在600~2000左右  轻木练习机200多  3D板机400多 3D仓身机 300多到600多
3或6S2200电池大家自己搜搜啦 200元内已经可以搞定 另推荐5C充电的 买2组电池就可以傲视油机了

50E优点集结(顶楼不断更新):
1,大电动固有的抗风性,大飞机的飘逸感,和人差不多大
2,相对2米的飞机,1米4左右的对插机翼,方便轿车携带,价位低摔了不破产
3,动力成熟实惠 3S可以串2个变6S电池规格价格普及
4,50E机型选择多样化,可以板机 可以像真仓身机。。
5,相对50级甲醇机 电动成本低,干净不漏油,无刷直驱结构简单,故障率零,调试发动机时间零

大家一起再推波助澜下

把50E发扬光大  请50E机主跟帖 一起交流下

贴上JJ图 解说下配置 和飞行感受就行 重在分享哈(都放在顶楼更新)
&*&*&*&*&*&*&*&*&*&*&*&*&*&*&半华丽的分割线*&*&*&*&*&*&*&*&*&**&*&*&*&*&*&*&*&*&*&*
114楼edmondling京商 50E “雨燕”純電版。

&*&*&*&*&*&*&*&*&*&*&*&*&*&*&半华丽的分割线*&*&*&*&*&*&*&*&*&**&*&*&*&*&*&*&*&*&*&*
90楼 冶勋
GW MX2 50级油电两用3D机
呵,我的50E经过努力已经爽飞了,加了30克左右配重(桨罩里打了20G+-热熔胶,移电机位加了15+-克左右的镙母),重点把电机拼了命的像前移,现重心GG!我配置是2200MHA6S电(串联ACE3S1P2200),13。5寸APC桨,4250/510KV双天电机,4标准舵机(副翼辉胜5010,升降和转向FUTABA3003),起飞重量2360G!今天上去就给我交了使人满意的作业啦!
另外喜欢刺激的朋友还是玩30E吧,这50E太稳了,没味道
降落时我都断动力纯滑翔,简止就是飘下来的,稳到实在没味道啦,还是30E爽,加着油门向地平线撞直到亲吻的的结实

&*&*&*&*&*&*&*&*&*&*&*&*&*&*&半华丽的分割线*&*&*&*&*&*&*&*&*&**&*&*&*&*&*&*&*&*&*&*
58楼 双飞燕062610
机型:京商EXTRA300S EP (电动版) 很多人都说重~比 ARF260 50E 重大约 300~400g  ,很浪费~ 所以把鞋套取了减少50g 能少好多算好多!

副翼   :三和102
方向舵:三和102

升降舵:三和102
马达   :双天4250 KV720
ESC    :好赢60A

螺旋桨:HAWK14*7 马刀桨
飞机不带电 2000g (去了鞋套 50g) 电池 力牌 3S2700 20C *2    2S 2700 20C *2   串5S2组 一组400g。

另附试飞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3758&extra=page%3D1

结论:反应很快,动作相对灵敏!小舵量 10~15度~

注: 压机头虚追加2S 电池一块~持平~~  加重100g左右~~~ 重起飞重量 <2500g

&*&*&*&*&*&*&*&*&*&*&*&*&*&*&半华丽的分割线*&*&*&*&*&*&*&*&*&**&*&*&*&*&*&*&*&*&*&*

51楼sktoto
京商50级BF109 油改电~双天4250 6S 2500-4000mah ZTW80A S3001*4 H5245MG*1  85MG*1 APC或者豪克13*8 全重2.7kg 拉力3.6kg左右

一个字,稳~任何飞行动作都很稳健,感觉电机还是小了点,像真机头重点好方便携带,干净,免维护,基本不用保养,油机改电,装电池麻烦一点,原厂有专门的电机版,国内没看到有卖过,和油机比别的都好,就是声音效果上差很多,毕竟电机声音轻

&*&*&*&*&*&*&*&*&*&*&*&*&*&*&半华丽的分割线*&*&*&*&*&*&*&*&*&**&*&*&*&*&*&*&*&*&*&*

我先抛砖引玉哈

翼展1米24长1米14  起飞质量2.3KG

PITTS M12油电两用的

动力使用双天XM4250  6S2200MA  好盈60A铂金

舵机是国产的9257 因为不能使用标准舵机很痛苦

飞了几次 优点是双翼机的复古,漂浮 缺点是双翼拆装很痛苦 几乎只能全装备进车 去飞场

没有全副翼 ,有些3D动作不能飞

轻木JJ 不耐摔 恐惧中 挂墙啦。。。当塞斯纳天上转N个弯也没意思

第二架是EPO材质的彩虹F3A

动力沿用  使用了4枚辉盛BB标准舵机

首飞成功 还在调校中

这架参数是机长:1480MM加长了3CM

翼展:1380MM

不含电池重量:1665G 飞行重量:2015G

价格仅358元 可以肆意蹂躏了 什么动作都敢飞 比我的EPP还便宜

网友:
如何看飞机是什么级别的?

楼主:
42楼 garfieldhummer   ARF Extra260 50E

副翼   :DS510*2
方向舵:DS510
升降舵:Hitec5245mg,使用它的目的很明显,力量大,尤其是撞墙和瀑布这种突发大舵量的动作。
马达   :双天4250 KV720
ESC    : ZTW 85A ,  我想这完全抗得住60A的电流吧
螺旋桨:HAWK14*7 马刀桨 ---  C1, EMP 14*7 电动桨 (桨尖比较软,相信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飞机不带电池的全备重量:1693g
包括:
DS510  26g*3
5245MG 32g
RD921  30g
4250   270g
桨罩  40g
螺旋桨  大约30-40g
详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9837&extra=&highlight=%2Bgarfieldhummer&page=1

&*&*&*&*&*&*&*&*&*&*&*&*&*&*&半华丽的分割线*&*&*&*&*&*&*&*&*&**&*&*&*&*&*&*&*&*&*&*
33楼惊现---哥哥有个大鸡鸡

前段时间拍的图了
现在配的电装是 双天4250 60A奔腾  3003*4 2600 6S20C
问题是头轻,所以都是再压一个3S2200电池在头上才能飞

另外谢谢老虎哥送的飞机

&*&*&*&*&*&*&*&*&*&*&*&*&*&*&半华丽的分割线*&*&*&*&*&*&*&*&*&**&*&*&*&*&*&*&*&*&*&*

12楼hyjoin
北西YAK54板机改电,电调用了ZTW60A,电池用次世代6S,因为手上没有3S2200的电,6S现在也不算贵了,当然不是指双天或者hyperion之类的高档货。舵机我用S3003,目前只飞了9个起落,暂时没问题。北西的这架YAK54非常漂亮,我很喜欢,完全改变了原先认为板机都是丑机的印象。
飞机油改电有它的好处,就是机身超强。最近一次吊机时突然断电,机头马上垂直向下坠地,电机直接打在水泥地上,飞机拿了个大顶,但是飞机本身啥屁事没有,只有电机轴弯,轴承损坏一个,正在进货,原因没查到,比较郁闷。
如果是纯电机,为了减重,强度肯定就没了,我飞过金翼的30E,飞机做工也不错,典型的灯笼鸡,起落架固定位很脆弱,降落一定要很轻地放下来,稍重一点必坏。油改电最怕重,我那架没称过,不过感觉还行,70%左右油门能吊机,感觉飞机蛮飘的,毕竟那么大的机翼。飞行时间在7到8分钟之间,下来测电压最少3.82,刚飞时老老实实走航线电压是3.9多,记不清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再发些细节图,呵呵,这里要特别感觉深海,没有他的指导我是不能完成安装的,另外,还要感谢本地的老黄同学,帮我制作了电机座,手工非常棒。

网友:
第一架的翼展不是比第二架的小很多吗?

楼主:
第一架是双翼机 同级别的双翼J翼展都回小

网友:
是按油动的发动机分吧?

网友:
虚心求教

 是按飞机最小动力发动机分级别还是最大的那个?

楼主:
无所谓 按四冲是50 按二冲就40吧

通常50E动力就是双天4250 因为可以使用6S电 托450电直的福  3S2200电池价格很便宜了

市场其他电机都是 4S的 电流大 电池贵,效率就不谈了 无刷的效率都差不多 高了2%也没法感受出来

网友:
正在飞EPO的F3A,但是我就想买那个彩虹F3A,不管怎么说,那实在是太漂亮的大飞机呀!

楼主:
已经严重背离了我的初衷 50E真的那么少么

网友A:
这个主题不错,我也发个北西YAK54板机改电,同样的50E配置,直接用6S电

网友:
双翼机好看 喜欢<

网友B:
我的飞腾30E前天已经挂了,后尾断开,直接损失4S3800 80A电调 电机轴1个 舵机1个 失落1晚 伤心、至今。。。。

网友:
厂家M‘R刘答应再给我一架,损失近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腾30E前天已经挂了,后尾断开,直接损失4S3800 80A电调 电机轴1个 舵机1个 失落1晚 伤心、至今。。。。

节哀 轻木JJ是这样的 一次就OVER  不过我觉得玩飞腾的30E太贵不如玩玩50E算了 北西的精度质量好 ARF金翼的够便宜
双天动力系统成熟 电池规格普及  飞行稳当 还有无数标准舵机可以装
祝 冶勋 早日入手50E  哈哈 别怪我放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推荐几个50e轻木机啊

仓身机: ARF,金翼,魔手
板机:北西

油机改电 固然方便 但是很容易2KG以上 比如我的PITTS就是油电两用的 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题不错,我也发个北西YAK54板机改电,同样的50E配置,直接用6S电

呵呵 这可是个绝佳的3D 怪兽啊 介绍下飞行心得  舵机配置吧
看到池田老师装的YAK F AIR居然使用8KG的舵机 我在思考50E要不要把标准舵机弄暴力点点 4KG尾巴是不是不够用了

网友B:
不用放,我的50E已经在路上了。就是给你看的那款油电混装版。现在准备采购电装,我准备上4260款双天而摒弃4250,现在郁闷是舵的选择(经济实用),太贵我真不平衡,一个舵机要一百多几百块的,除了想骂娘别的感觉没找着
坚持单只不超100(升降可以考虑破费点 ),控制在70以下,多了我当模型挂来看也不给舵机这么个赚钱法。

网友:
M‘R刘也算够意思了,将问题说明马上答应送我一架。损失就不提了,毕竟商场这多年,遇JS无数,可以了,玩习惯我准备再在他那上个F3A,我的宏愿就得以实现 30E+50E+F3A+涵道各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放,我的50E已经在路上了。就是给你看的那款油电混装版。现在准备采购电装,我准备上4260款双天而摒弃4250,现在郁闷是舵的选择(经济实用),太贵我真不平衡,一个舵机要一百多几百块的,除了想骂娘别的感觉没找 ...

50E舵机要么便宜的就辉盛5010(有假货,注意辨识),此为模拟路线
要么就走数字舵机路线 用9257  DS510这样的非标准舵机 可以轻十几克,飞3D的趋势是数字快速响应的,当然更费电,不过好盈60A铂金的BEC是4A的,带的动

另外遥控拆机JR 539(尼龙齿,模拟的)要找到信服的商家 还是可以的 毕竟便宜的很
其实你买舵机和飞机差不多贵 其实是比较科学的 公式即飞机¥=舵机¥
因为飞机脱离了KT板阶段 都有个安全问题 50E全速可以杀人的
另比较大飞机 如26CC汽油机 舵机基本上就是1000左右 舵机是安全的保证 同时也保护了你的投资
从经济学角度看 便宜机=便宜舵机 贵机=贵舵机 这样投资效率高

网友B:
呵,还是辉胜吧,碰碰运气先!我那飞场是运动中心,未完工800米跑道(两边2米高的草)爱摔不摔,摔了进草棚当牲口使
如果我四个舵面全整成这个怎么样?另外我刚算了下,用4260+13。6桨电流最高55。X安培(4200克),我电池却都是20C 2200,感觉吃不住呀。。。。电调我还有个刚模友淘来的也是铂金80A,可电池。。。。。。。

网友:
蝴蝶,GS4260,6S。改天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可是个绝佳的3D 怪兽啊 介绍下飞行心得  舵机配置吧
看到池田老师装的YAK F AIR居然使用8KG的舵机 我在思考50E要不要把标准舵机弄暴力点点 4KG尾巴是不是不够用了

我和你的配置基本相同,就是电调用了ZTW60A,电池用次世代6S,因为手上没有3S2200的电,6S现在也不算贵了,当然不是指双天或者hyperion之类的高档货。舵机我用S3003,目前只飞了9个起落,暂时没问题。北西的这架YAK54非常漂亮,我很喜欢,完全改变了原先认为板机都是丑机的印象。
飞机油改电有它的好处,就是机身超强。最近一次吊机时突然断电,机头马上垂直向下坠地,电机直接打在水泥地上,飞机拿了个大顶,但是飞机本身啥屁事没有,只有电机轴弯,轴承损坏一个,正在进货,原因没查到,比较郁闷。
如果是纯电机,为了减重,强度肯定就没了,我飞过金翼的30E,飞机做工也不错,典型的灯笼鸡,起落架固定位很脆弱,降落一定要很轻地放下来,稍重一点必坏。油改电最怕重,我那架没称过,不过感觉还行,70%左右油门能吊机,感觉飞机蛮飘的,毕竟那么大的机翼。飞行时间在7到8分钟之间,下来测电压最少3.82,刚飞时老老实实走航线电压是3.9多,记不清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再发些细节图,呵呵,这里要特别感觉深海,没有他的指导我是不能完成安装的,另外,还要感谢本地的老黄同学,帮我制作了电机座,手工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还是辉胜吧,碰碰运气先!我那飞场是运动中心,未完工800米跑道(两边2米高的草)爱摔不摔,摔了进草棚当牲口使
如果我四个舵面全整成这个怎么样?另外我刚算了下,用4260+13。6桨电流最高55。X安培(42 ...

4250 是200克重   而4260要重80克
功率900W                          1250W
故4260要换电池6S 3000MA左右的 这样20C电池才能吃得消  但是电池也要增重140克左右
80A电调 比60A 电调也重20克左右
15X8桨比14桨重10克左右
一起下来重了250克吧   其实我个人观点还是比较倾向4250的 毕竟会翼荷会轻点 这样飘点 电池160元内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的配置基本相同,就是电调用了ZTW60A,电池用次世代6S,因为手上没有3S2200的电,6S现在也不算贵了,当然不是指双天或者hyperion之类的高档货。舵机我用S3003,目前只飞了9个起落,暂时没问题。北西的这架YA ...

呵呵 虽然现在市场上都是几百几百的数字舵机  回想起来第一次看老手吊机的震撼 都是用的三叶哥+3001 3003这样的 也没什么不妥哈
其实板机的改电比仓身是容易多了 铝合金锯2截就好了 不影响重心位置
北西板机翼展1米2左右 的确非常适合4250这样的动力啊
PS:建议加个尼龙桨罩啊 可以保护电机输出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虽然现在市场上都是几百几百的数字舵机  回想起来第一次看老手吊机的震撼 都是用的三叶哥+3001 3003这样的 也没什么不妥哈
其实板机的改电比仓身是容易多了 铝合金锯2截就好了 不影响重心位置
北西板机翼 ...

桨罩当时没货就没进,不过这次小炸如果有桨罩估计也没用,掉下来时可以说是一声巨响,当时头脑就一片空白,以为会损失惨重了,过去一看只是轴弯,呵呵
舵机也有老手告诉我3003力量不够,特别是垂直尾翼,不过既然买了就用吧,反正我一时半会也不会飞得太暴力,水平次啊。至于数码的,据说3D固定翼还是模拟好用,数码适合直机,仅供参考。

楼主:
呵呵 舵机响应速度快还是挺好的

顶楼更新了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 别PM啦 我不是商家

网友D:
学习~顺便凑个热闹啊~

现在真正的纯电动50E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淘宝上搜了好久没看到有~
ARF 50E都是有链接~但是没货~据说ARF已经改成金翼了?
但是金翼的50E全是油电两用~比较重吧~

刚开始飞固定翼~从塞斯纳入门~飞了个把月~不明原因炸了~
飞机就喜欢大个的~ 正好换~1米4翼展比较划算~动力不算贵~个头又大~还能满足我的虚荣心~
50E纯电动没找到~最后比较来比较去~入手了Hyperion的YAK54 40E~

Hyperion YAK54 40E

规格
全长:         1234mm
翼展:         1380mm
翼面积:      36.9dm2
飞行重量:  1900~2200g

配置:
电机:scorpion 3026
电调:好盈铂金80A
舵机:Futaba3003
电池:花牌 6S 3300mah 25C (547g~因为以前飞直机~手里现成的电池就6s和3s)

实际重量(不带电池和头罩):1540g
实际起飞重量大概:2200g

温柔航线飞行时间10分钟~下来电压3.85v~
不会3D~对飞机的性能说不出什么来~就是轻啊~哈哈~

楼主:
上个图哈

网友E:
精神上支持你折腾出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哈

没拍过照呢。。。网上有图片~=。=

网友F:
楼上太沉闷,来个刺激的

哥哥有个大鸡鸡

前段时间拍的图了
现在配的电装是 双天4250 60A奔腾  3003*4 2600 6S20C
问题是头轻,所以都是再压一个3S2200电池在头上才能飞

另外谢谢老虎哥送的飞机

楼主:
这是全球模型的飞机么?? 好像又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哥哥有个大鸡鸡

前段时间拍的图了
现在配的电装是 双天4250 60A奔腾  3003*4 2600 6S20C
问题是头轻,所以都是再压一个3S2200电池在头上才能飞

另外谢谢老虎哥送的飞机

真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漂亮啊~~~

我指的是那双玉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神上支持你折腾出最好。

我觉得3D练习的话 400多的北西板机搭配双天4250是目前能折腾的最好的了
像真机还没有板机飞得顺手 也不耐炸
性能好的名鸡如3DHOBBYSHOP  见http://www.3dhobbyshop.com/57-Extra-330SC--Red_p_15127.html
虽然是国产的 但是国内不卖 所以悲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哥有个大鸡鸡

前段时间拍的图了
现在配的电装是 双天4250 60A奔腾  3003*4 2600 6S20C
问题是头轻,所以都是再压一个3S2200电池在头上才能飞

另外谢谢老虎哥送的飞机

兄弟你的机机和玉腿一样漂亮
这飞机是电动版吗?头轻的话还可以考虑把电机、电池前移,再不行就加大电池容量,压电池很不划算
电动飞机就这个麻烦,好不容易做好了发现重心不对,也许所有的配置就要推倒重来,费时又费米,所以尽量选用成熟的方案,飞机不贵,电子配件可以贵死人啊。

网友:
感谢楼上的建议

这飞机是老虎哥哥送的,飞机本身是电动版的,不过到手的时候有损坏,修复可能增加了一点重量(而且损坏发生在尾巴上)

另外尾舵机的位置非常靠后,加上用的3003够重

所以导致电池已经顶到头了(在木架子后面)还是压不住重心。

考虑成本,没有专门采购3000Mah的6S电池,而是采用500直机的电池(2600 6S),或者2个3S2200锂电串联构成电池组
这样就压不住头……经过试验,再多压一个2200电池刚刚好……

毕竟,米是大问题。

网友G:
我的50e 原来用4S动力   手感不错  就是太飘了  飞机反映很犀利  直接 干脆

楼主:
哈哈 轻木机就是硬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50e 原来用4S动力   手感不错  就是太飘了  飞机反映很犀利  直接 干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9837&highlight=%2Bgarfieldhummer
哈哈 您的50E帖子写的非常的详尽了

网友:
看到高手们的视频敬佩不已,自叹无指望能飞到如此之水平。
AFR Extra260 50E 实在是漂亮,摆着都那么顺眼,请教LZ此机用来飞航线及做些一般的动作是不是太浪费了,个人偏好不太激烈的飞行(血压偏高) ,不飞3D的配置可否赐教一二,目的是延长留空时间,先谢了。还有看LZ写3S并联成6S不太明白,不是串联吗?

楼主:
不飞3D可以飞一些休闲鸡鸡
40级的特价轻木练习机啊 200多元的 炸了不心疼

40级 50级的轻木塞斯纳/二战鸡鸡啊
EPO的1.9米塞斯纳 1.8米的ICON A5水上飞机 之类的 双翼机也是不错的选择 关键是3D多半是对称翼型 留空时间都不怎么样
顺便说一句 50级的塞斯纳往往非常非常大 有效载荷绝对在1.5~2KG以上 不装点FPV设备 仅在天上转圈儿太无聊了

发张唯美图  陆海空模型的40级别水机 水上飞机用6S电池是安全电压 不会发生湿身触电事故 她好我也好

3S并6S 请TAOBAO搜索 T插串联线

原理就和手电筒里的两节电池一样  俩电池正极接负极 输出电压翻倍 注意电池内阻要相近
在没有专业仪器测量电池内阻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使用同一批购买的同牌电池 保证2个电池相同的放电次数

楼主:
忘了说

这个级别的塞斯纳 都是带襟翼的

如果不打算飞3D 主攻像真机

可以用塞斯纳好好练习收放襟翼 像真机进阶就是起飞降落像真了

一定要杜绝暴力野蛮 或者像一坨石头那样降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飞3D可以飞一些休闲鸡鸡
40级的特价轻木练习机啊 200多元的 炸了不心疼

40级 50级的轻木塞斯纳/二战鸡鸡啊
EPO的1.9米塞斯纳 1.8米的ICON A5水上飞 ...

丢人了不是,
两组3S要串联才是6S,并联仍旧是3S的。

网友I:
顶lz,我觉得这个贴真的很好,很适合准备上50e的模友看,我也很想玩50e,因为场地越来越少了,有人的时候油机玩得很吓人,平时练习都心惊胆怕的,玩油机都不敢单飞,现在飞50级的北西geebee刚学会吊机,想多点练习,所以想转电的试试,现在还在纠缠中,算了一下电机加电调加一堆电池都差不多可以买套saito82了。。。另外飞50e用什么舵机好,我想一次买到位,不想多次投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丢人了不是,
两组3S要串联才是6S,并联仍旧是3S的。

泪~~笔误啊 我举例都是耿耿的压

网友J:
我的

京商50级BF109 油改电~双天4250 6S 2500-4000mah ZTW80A S3001*4 H5245MG*1  85MG*1 APC或者豪克13*8 全重2.7kg 拉力3.6kg左右

一个字,稳~任何飞行动作都很稳健,感觉电机还是小了点,像真机头重点好方便携带,干净,免维护,基本不用保养,油机改电,装电池麻烦一点,原厂有专门的电机版,国内没看到有卖过,和油机比别的都好,就是声音效果上差很多,毕竟电机声音轻

飞50大电动的,提醒大家主意一下,一定要用好的浆罩和浆,油机无所谓,应为本来振动就大,感觉不到,电机本身振动几乎没有,所有震动都是来自浆和浆罩的平衡性
用好的浆,如豪克木浆,APC浆,可以大幅度减小震动,延长电机寿命~另外浆罩也很重要,浆好,浆罩不平衡也会很大震动~我先后用过三叶的,浩页的,还有其他国产的最后还是选了台湾产的一款,综合比较下来动平衡最好
个人测试,好的浆罩加浆,相对不好的组合,电流减小10-20%,拉力提升10-15%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lz,我觉得这个贴真的很好,很适合准备上50e的模友看,我也很想玩50e,因为场地越来越少了,有人的时候油机玩得很吓人,平时练习都心惊胆怕的,玩油机都不敢单飞,现在飞50级的北西geebee刚学会吊机,想多点练习, ...

甲醇机主要是太脏了 轿车车座垫上根本不敢放飞机
双天4250电机+60A铂金电调 500元而已  比saito便宜多了 高低速扭矩无变化 绝无熄火之虑
和油机比缺点 无非是飞行时间短5分钟 桨大1寸  现在电池5C充电不稀奇,基本上20分钟就可以充好 外场很方便

50E舵机飞3D暴力的 好像都要用90~~120级的舵机。。。请见
http://www.3d-fly.com/0409Yak%20DV%20anzhuang.htm
副翼FU9204、升降舵FU9206、方向舵FU9203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京商50级BF109 油改电~双天4250 6S 2500-4000mah ZTW80A S3001*4 H5245MG*1  85MG*1 APC或者豪克13*8

全重2.7kg 拉力3.6kg左右

我非常喜欢德系机。。。精品像真机啊

网友K:
入手彩虹A-388了,这机做工不错,还没上天暂不上传照片!

网友:
260E 那款涂装改进下 就更爽了~~ 电动是在很喜欢  汽油机还是有熄火之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入手彩虹A-388了,这机做工不错,还没上天暂不上传照片!

做工一般啦

最怕剪刀妹妹的夺命剪刀手儿

网友:
机型:京商EXTRA300S EP (电动版) 很多人都说重~比 ARF260 50E 重大约 300~400g  ,很浪费~ 所以把鞋套取了减少50g 能少好多算好多!
副翼   :三和102
方向舵:三和102
升降舵:三和102
马达   :双天4250 KV720
ESC    :好赢60A

螺旋桨:HAWK14*7 马刀桨
飞机不带电 2000g (去了鞋套 50g) 电池 力牌 3S2700 20C *2    2S 2700 20C *2   串5S2组 一组400g。

另附试飞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3758&extra=page%3D1
(视频中飞行为半油飞行~~~~  确实惊心动魄!!呵呵!!)
结论:反应很快,动作相对灵敏!小舵量 10~15度~

注: 压机头虚追加2S 电池一块~持平~~  加重100g左右~~~ 重起飞重量 <2500g
另:4250 710KV 用 6S  但是负载过大   还未换浆~~ 换好多的合适?

楼主:
感谢分享!

您可以试试正版APC 13X6.5E

四十多元 绝对的好桨

网友:
浆罩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呢 ?推荐个

楼主:
台湾TY1的不错 就是贵点点

楼主:
51MM 2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甲醇机主要是太脏了 轿车车座垫上根本不敢放飞机
双天4250电机+60A铂金电调 500元而已  比saito便宜多了 高低速扭矩无变化 绝无熄火之虑
和油机比缺点 无非是飞行时间短5分钟 桨大1寸  现在电池5C充电不稀奇,基 ...

V兄飞过木桨没,不知道相比APC有什么区别?如果好用,我也想弄根来尝试下。
另外,6S的电池,2200容量的话,5C充电流高达11A,对充电器的功率储备至少要300W吧,不知V兄怎么解决外场后备电?我已经试过用完汽车电瓶的尴尬事。

楼主:
我飞过JXF的木桨 比APC轻2~3克   主要还是要扩孔(很难保证中心度),6MM孔太小了

不过这个桨很惨,大概2~3个起落 就在降落时轻轻擦一下地就断尖儿了 不是很耐用

喜欢50E 没有上120E的原因(120E只能开车,去找一条马路,两边庄稼地的地方,出场率太低太低)

还是看在50E适合在标准体育场飞飞 步行5分钟就到了 一般清晨或者正午没人时去飞

不然还要清场 太麻烦

外场最好自备800W发电机,或者免维护铅电池组,能找老乡借到农用电是最好 结合自己情况吧

网友:
多谢LZ的耐心解答,看来上1.9M塞斯纳比较适合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顺便凑个热闹啊~

现在真正的纯电动50E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淘宝上搜了好久没看到有~
ARF 50E都是有链接~但是没货~据说ARF已经改成金翼了?
但是金翼的50E全是油电两用~比较重吧~

刚开始飞固定翼~从塞斯纳入 ...

好飞机,好电机,这飞机说是40E但和50E是一样大的,这个牌子飞机全是纯电动的

楼主:
呵呵 其实40E看你怎么说 该厂家建议的电池都偏大哦 电池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其实40E看你怎么说 该厂家建议的电池都偏大哦 电池太重了

为什么电池重?好像起飞重量都比图上那些轻了很多吧

网友:
这个那么好的贴怎么不精华呢?

没道理啊

网友:
楼主,你的彩虹F3A是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好吧,想买,加入你们的团伙!

网友B:
我的GW2 50E油电混装版,我装4250+6S2200(410G)+13。6寸APC桨+4个标准3003舵机,现将电机安装架和电机后面分别塞满了锣母向前移但头轻依旧,坦白说现在装好2260G,要加到重心(98MM)至少得加重400G,天呢,成恶性循环了,别人偷轻我偷重(桨罩里我挤满了热熔胶估计30G+-),电调我都移到电机的正下方了,可。。。。
上来给点建议,切记!我都抓头了,配重心理真不平衡,但不配实在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W2 50E油电混装版,我装4250+6S2200(410G)+13。6寸APC桨+4个标准3003舵机,现将电机安装架和电机后面分别塞满了锣母向前移但头轻依旧,坦白说现在装好2260G,要加到重心(98MM)至少得加重400G,天呢,成恶性 ...

何必 呢
油 电两用终酿悲剧。。。

等等纯电动版的50E吧               ARF好像要出EDGE 540啦 涂装是血加油

网友L:
楼主,我和你通过电话,你的彩虹F3A哪里买的?我搜不到,能把你买的链接地址给我个吗》万分感谢@@@

网友:
彩虹F3A
3百多……
据说超好飞的

网友:
彩虹F3A
的确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和你通过电话,你的彩虹F3A哪里买的?我搜不到,能把你买的链接地址给我个吗》万分感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48297569

网友:
好铁!补充一下,6S金属涵道飞机也算是50级别的动力了吧,只是尺寸相对较小。。。飞起来功率也是在800W上下的。。

楼主:
其实50E分类也是国外弄的 是按甲醇机为电动区别大小

但一般DUCTED FAN 是单独分类的   EDF还分金属和塑料的

声音爽啊

网友:
我现在有半架奢侈型50E。。。
Hyperion Helios 63E (其实叫40E,50E,63E都行,一样的电机)
蝎子4020-12电机,打算6S,14*7APC-E。
Hyperion Atlas DS16FMD*4

别的东西就没有买了。电调么,想用凤凰ice100。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用了凤凰再用中特威还是不爽,中特威油门两端死区太大,开始的时候识别最低油门也让人不爽,不过其实都是小毛病。

现在刚入门阶段,从1.4泡沫182转向了轻木小3D飞机。塞斯纳飞了10个起落,轻木小3D一个起落,着陆的时候轮子进坑爆了,别的损伤还没有。

我打算飞得靠谱点,能少损失点。我买Hyperion比较方便,结果弄了这个,成本有点太高了。东西确实还不错,等手熟了再来搞它,用它练习一下精准动作吧。

楼主:
呵呵 H牌的飞机的确非常好

除了贵。。。

其实飞行成本很难降低的

因为人总是不会满足

动作越飞越险 高度越来越低 飞机越来越大

不过在装机-------炸鸡的轮回中

我们ENJOY了人生  这就够了。。。

飞机上天的5分钟比很多庸庸碌碌的人的一个月还要爽多了

网友:
看到了,谢谢楼主,采购中,到货了向你们请教飞机的设置问题,呵呵,新手,刚塞斯纳能顺利起降,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有彩虹F3A的飞行视频吗》想看看,定了一架,我的配置是银燕2826电机,KV850的,桨是12*7马刀桨,电调是XXD70A,电池是HIMODEL14.8V2200毫安30C锂电,舵机准备用福特吧的3003,各位师傅你们看可以吗?》

楼主:
2826电机 太小了 30E用的

楼主:
彩虹F3A

至少要有3KG拉力才行

所以推荐4250 /3520这样规格的电机

网友:
你的那架配好有多少重?2826电机都发出了,问了卖家他说够了,

楼主:
呵呵 直接退换货吧

2826飞塞斯纳的50E是够了 毕竟这样的飞机 0.8推比就能起飞

飞F3A严重不够 你自己算吧 F3A公式一般每KG需要500~~550W的动力
4250功率在输入功率在1100W左右输出900W 已经是极限使用了

TAOBAO有些卖家其实不懂得 毕竟店里商品琳琅满目

EPO A388 彩虹F3A 我的镂空座舱盖 去掉鞋套 是1665克(不含电池) 但是我加大了方向舵使飞机长度到了1.5米
起飞重量大概是2015克的样子   搭配双天4250电机动力已经比较强劲了拉力在3.6KG左右
有的朋友拉力没有这个数是因为使用野鸡杂牌电池,内阻较大造成的。。。
这个电机拉力没有4KG   许多商家是胡扯的

另外好的无刷电机设计都有个最佳效率范围 一般在60~80%之间 全油门效率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W MX2 50级油电两用3D机 报到!

楼主:
我帮你补补配置哈

网友:
呵,忘了。都是最普及的配置
4250/510KV双天电机+40A好养电调+13X6。5APC桨+4个标准舵机(副翼:辉胜5010X2、升降+转向:FUTABA3003)+2200MHA20C/6S电池(串联2200MHA格氏)+FUTABA 6EX 2。4G遥控器(617FS接收)+9元钱个桨罩+(我喜欢穿鞋 )+延长线X2(水平尾+电调)+30岁男人(海澜之家外套+MR。ING皮鞋+飞亚达手表+班尼路牛仔裤+忘记牌子的内三件+黑色毛衣+大脚趾有破洞纯棉袜+XXX )
呵,这把够详尽了

网友L:
估计是退不了了,那2826飞飞航线可以吧,先玩玩航线在说了,你说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 直接退换货吧

2826飞塞斯纳的50E是够了 毕竟这样的飞机 0.8推比就能起飞

飞F3A严重不够 你自己算吧 F3A公式一般每KG需要500~~550W的动力
4250功率在输入功率在1100W左右输出900W 已经是极限使用了

TA ...

一般说来练习机有200W/kg,特技机有400W/kg功率储备就非常够用了。追求极限的暴力3D机等才会用到500W/kg。需要的输出功率越大,直驱螺旋桨的效率就越低,盲目追求动力实际上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国外的大尺寸竞技模型,有相当一部分是采用内转子无刷电机通过减速组驱动螺旋桨的,这样可以使调速性能和气动效率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估计是退不了了,那2826飞飞航线可以吧,先玩玩航线在说了,你说可以吗?

当练习机玩的话,只飞航线确实基本够用。但是起降的时候对操作要求会较高,一定要注意可能会引起失速的操作和动作。

楼主:
还是交涉下吧 一般卖家还是有这点素养的

2826功率在550~600W左右 还差300W

所以说2826是标准的30E电机

标称的拉力由于电池老化 电调 实际机型等原因 往往是要打点折扣的

就算配13寸桨最大峰值2.5KG拉力 拉筋斗可能都不是很给力了

这个飞机用4S 2200电池可以省下120克重量 但是较大的机身使得12寸桨过于小了,影响其效率

另外2826电机工作在4S下电流太大了  如果暴力点可能4分钟要下来

25C的2200电池 支持放电在55A左右

最后我想起来一点 这个电机座的距离是为4250/3520这样厚度的电机设计的

2826电机可能要超出来6MM   另外电机轻了 电池也轻了 合计轻了160克

重心可能没法保持

毕竟我使用4250(要重40多克)的时候 6S2200MA已经顶到头了 这个飞机电池仓是EPO一次性成型的

不像轻木仓身的飞机内部空间巨大,可以大挪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说来练习机有200W/kg,特技机有400W/kg功率储备就非常够用了。追求极限的暴力3D机等才会用到500W/kg。需要的输出功率越大,直驱螺旋桨的效率就越低,盲目追求动力实际上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国外的大尺寸竞技模型 ...

F3A对输入功率的要求至少需要500W/KG  否则就不是F3A了 3D机还可以略低点
行星减速齿轮那套已经过时了 减速机械本身有磨损 维护麻烦
功率加大 效率高低还是看KV值。。。带小桨肯定效率低,所以电机同级别要比油机大一号桨,以保证效率
现在通过加大转子最大已经可以驱动30寸的巨桨!!
http://www.xingyaohua.com/web/cn/products_display.asp?pid=19&id=13&proid=80
星耀华 80100电机 变态的7000W      需要18S锂电驱动
对减速齿 BYE BYE       无刷直 驱故障率几乎为0    机械磨损小 简单的才是最可靠的

另外载人无刷已经有20KW 40KW 60KW  暂不讨论 因为不是模型了 那是航空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H牌的飞机的确非常好

除了贵。。。

其实飞行成本很难降低的

因为人总是不会满足

动作越飞越险 高度越来越低 飞机越来越大

不过在装机-------炸鸡的轮回中

我们ENJOY了人生  这就够了。。。 ...

真是精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3A对输入功率的要求至少需要500W/KG  否则就不是F3A了 3D机还可以略低点
行星减速齿轮那套已经过时了 减速机械本身有磨损 维护麻烦
功率加大 效率高低还是看KV值。。。带小桨肯定效率低,所以电机同级别要比油 ...

这电机确实长见识

网友:
型号:BL2826
KV:850
尺寸:30*26mm
重量:182g
适用模型重量:2000-3200g
适用螺旋桨型号12*6-13*8
适用锂电节数:4S 14.8V
实际测试拉力:
12*6 螺旋桨 4S锂电 RPM:9100 电流:48A 拉力:2430g
13*6.5 螺旋桨 4S锂电 RPM:8400 电流:61A 拉力:2650g
银燕的叫法和双天 新西达两样吧,看数据的话,拉力飞50E是小了点,但是好像飞30E太大了吧,30E的电机一般在103克或者130克左右吧,我指的30E是重量在1.1到1.2KG的飞机
182克的电机比双天的3548都大了吧

网友:
内转加减速跟外转对比其实主要是功率重量比的问题。效率倒是没啥大区别应该。
想要猛甚至可以用电直外转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