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款 dx7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01):
DX7 7Ch Air w/AR7000 & 4-DS821 MD2
(SPM2710)
DX7 7-Channel Heli w/AR7000 & 4-DS821 MD2
(SPM2712)
还有,模型里的Heli w和 Air w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讲,HELI是直升机用,AIR是固定乙用,不过最好看厂家介绍。

网友B:
w是跟后面一起, with的缩写

网友C:
据我所知。DX7遥控器是一样的。只是直升机版本和固定翼版本带的舵机不一样而已。
我的DX7直升机版本带的是4个DS821舵机。不知道固定翼带的是什么舵机?

楼主:
淘寶上面的dx7基本都是
3 x DS285 数字舵机含舵盘配件
什麽情況?

网友D:
直机版和固定翼版的开关键位布局不同,主要区别在于直机版的飞行模式开关(三档式拨杆)在左上角侧面位,飞3D时更顺手;而固定翼版的相同位置是GEAR位,飞行模式开关在左上角面板位中间位置。其次就是油门设置有一些不同,不过这些不同可以在设置中自己调整。

网友E:
固定翼版的油门有一格一格的感觉,而直机版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