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FPV问题

楼主(2010-11-01):
我是菜鸟对
FPV
点都不懂,前段时间我朋友说想玩FPV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大侠们FPV有那些部件组成,能自动导航不也说是能不能自动驾使,请各位大侠说详细点,各组件的作用

网友:
我也是刚刚从新手过来的,这东西开始我觉得不贵,不加控5000左右,一套中上的东西了,但是所有东西到齐了,加上买好多线材现在都快1000了。对新手来说看都看不懂,但是通过好几天的自己研究,慢慢的有点差不多了。这东西不仅烧钱而且烧脑子。要玩的话要做好这两个准备。
他的组成部分有摄像头,图传 OSD(主板、红外感度、GPS、开关设定),显示部分等等。装机也麻烦,到处是线和插口。要是搞不好了还有飞丢的可能。
要是不怕费钱和精力,你就大胆入手吧,首先可以从独眼龙入手。

网友A:
不至于那么贵吧,楼上说得有些过了,新手不用买那么好的设备的,一步一步才是王道。很像飞直机一样,一下就买到了亚托了,炸了就不是心疼了,是心伤了。纯FPV设备好像100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新手不用追求那么好的.
因为控不会飞丢,可以一次性投资,弄个好点的控
天上的: 载机就弄个山寨翼龙吧+鸵机+电机+桨+视传+摄像头+控接收+OSD(搞个两三百的)+电调+电池=?
地上的: 控(天9)+两三百的显示器+视屏接收+(录像设备+平板天线)=?
价格多少你去淘宝找了,我不太方便讲了.
搞起来最少得个两三K吧

网友C:
23K那是起步价...哈哈

网友D:
简单的先来 基本的装备就几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