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在xtr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1-01):
各位大大
1》6ex在xtr中的设置是控上的相关设置起作用还是xtr中的设置起作用?
2》各位在练悬停中有没有加风速和风力?
3》有加的要加多少?

网友A:
设置曲线在控上起作用。XTR里面只是修改相关物理参数,比如转速、声音等。熟练后可以加风速,让悬停更难。

楼主:
我在XTR中这样设置可以吗?
尾旋 +4
升降—2
副翼+1
螺距+6
陀螺+3
油门+4
控上好像没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