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450为什么离地后尾巴会缓慢的向右转?

楼主(2010-11-01):
我是GY520的陀螺 10C的控 敏感都调到55了
离地后尾巴会缓慢的向右转 打直了它就又转过去了 我把微调向左打没效果

网友A:
检查皮带,检查尾桨,调高感度,提高转速。

网友B:
应该是转速的问题,转速低了锁不住。油门曲线改改,让能悬停的时候的转速高起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C:
重新设置下中立点,看下锁尾各部件是否不畅!

网友D:
飞机如果有震动对陀螺会有影响,先消除。

网友E:
重新设立尾舵机的中立点再试试!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调和陀螺仪一定要有点距离呢,太近了就这样,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