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行者怎么手抛起飞啊?

楼主(2010-11-01):
把起落架拆了,准备手抛起飞,第一次朋友帮忙抛得,起来了。第二次自己左手拿控右手抛的,抛出去就不稳,小炸了一次。请问各位手抛天行者的时候给多少油啊,还有起抛角度。谢谢大家了

网友:
平角,全油,我的翼龙是这么抛的,天行者没抛过

网友:
我用的银燕2220电机,五分之四油门助跑在平平抛出,没问题

网友:
不用抛..
机头朝上,机尾朝下,保持机身垂直大地.
油门加到底松手即可

网友:
看你整备质量是多大,一般我的飞机1800G左右油门过半机身略有迎角大概10-20度用力平投出去不要急拉杆,飞机会略沉一段然后爬升,具体看我的这个贴里面起飞的手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xtra=page%3D1

网友:
按楼上的没错

网友:
 全油,水平丢出,不要太着急拉大杆,慢慢稍稍的拉点点杆,飞机即可顺利爬升起来

网友:
机头朝前!往正前方推出!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A1OTQ5MjYw/v.swf 我是这样飞的.油门5分之4不到,当时没控制好,有点下沉,油门大点的话可以平飞, 20多度的上迎角,不用跑什么的,如果不放心,助跑一下也可以.

网友:
这样使劲扔

这样使劲扔,人能飞起来就行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啊

2/3油门 就行, 飞出去不要急于拉舵,  先让它加速2秒  再慢慢拉起来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起飞还是看重量,太重了初速不好建立,轻很容易就起来

网友:
第一,不能给满油门;
第二,不能水平推出。

因为这飞机电机在背上,有很大的低头力矩。

网友:
平飞略微给点角度就可以,太大了容易失速,太低容易落地。

平飞略微给点角度就可以,角度太大了容易失速,太低容易落地。自己根据自己水平和飞机重量掌握吧

网友:
看来也是门学问~

网友(2010-12-13):
 <===手抛起飞从来没有成功过的人,决定找个地方苦练下。。

网友:
左手指天,右手执机,口中念念有词,左腿弓,右腿撑,撅屁股

挺胸,收腹。

射!

网友:
我用三分之二的油门,平平轻推出去,1-2秒后再轻拉起来就可以了。记得别拉太大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