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2010-11-01):
一直有做航模的想法,现在想到了固定翼jj的外观和大体方面的东西。不过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请教各位高手。
问题1:固定翼飞机主翼上的副翼有什么作用?
问题2:涵道风扇尾喷口直径适当减小能否提高推力?
问题3:如何做到方向舵与前起落架动作一致?
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试着回答下:
1、副翼能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做出横滚,翻转等动作
2、不懂,就不说了
3、用一字摇臂,两边分别连接前轮和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