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接收机通道问题

楼主(2010-11-01):
七通道接收机蛇螺仪感度接AUX2,螺距接AUX1。那六通道的怎么接呢,只有AUX1?另外,GEAR通道是用来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呀!:loveliness:

网友B:
接GEAR, 要好好看说明书呀

楼主:
哪个说明书上有,控的还是飞机的?回头好好学习。一直没找到。

网友B: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你用的控也是DSX7, 如果你的说明书版本跟我一样的话, 在第30页和38页都有提到

楼主:
谢谢了!回去看看,E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