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有人问过!

楼主(2010-11-01):
 各位好我是这里的新兵,先跟大伙问声好!

问各位在家里折腾家鸡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各位加工完零件后的金属碎屑都是怎么处理的?都是直接扔掉了,还是有什么办法能废物利用?

网友:
铁的仍 铝的仍 铜的 收集

网友:
全都倒进垃圾桶啦!

网友:
买个瓦力,压缩成方块待售

网友A:
分类收集,然后换钱买料再加工。。。

网友B:
可以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类收集,然后换钱买料再加工。。。

谢了兄台!
块大的还凑合,块小的和渣滓怎么分类啊? 有什么好方法能把不同金属分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废物利用

 好高的军衔啊!..........敬礼, 我直冒汗!有什么好办法能利用起来呢?

网友:
如果不想扔那就只能换种材料就大扫除一次,材料不混,碎屑也可以出售,只不过量太少,可能卖不出打车钱。

网友:
收集起来

网友:
吸尘器,然后做三个集尘器,一个吸铁,一个吸铝,一个吸铜,装满之后去卖!
另外其他碎屑当中的铁屑可以用磁铁分离!

网友:
分类收集,我是铁、铝分开。木头的就不收集了,扔掉,或者给有锅炉的

网友:
用旋风集尘器,分类搜集

网友:
家门口会来收的!

网友:
一个字扔。不过看了楼主的题目。以后会考虑收集变卖的。谢谢了。

网友:
金属屑应该收集,木头就没有必要了。铁就任其自然落到车床下面的盛屑盘中定期收集,铝和铜每次加工时用小盘在小留板上单独收集,如果飞溅就用刷子在刀尖处遮挡。多了就送回收站,铁屑7毛钱一市斤,铝屑也是几毛钱一斤,铜屑10元一斤。钱不重要,关键是资源不要浪费。

网友:
把铁的掺铜里面收集

网友:
磁铁扫一遍,然后剩下的扔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