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Z —关于副翼舵量的问题。

楼主(2010-11-01):
直机不够灵活,大多数人都会说舵量不够。可我一直都有点迷糊,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呢。
拍几个照片看下。

拿500看吧。

拿500看吧。

这是副翼的最大+-舵量,也就是副翼的最大+-螺距。暴力3D的话感觉应该很小吧,呵呵

这是副翼的最大+-舵量,也就是副翼的最大+-螺距。暴力3D的话感觉应该很小吧,呵呵

这个是平衡杆最大+-活动量。理论上+-活动量和副翼的+-螺距运动起来应该是同等

这个是平衡杆最大+-活动量。理论上+-活动量和副翼的+-螺距运动起来应该是同等

和平衡杆最大活动量相等的副翼循环螺距。而就是这个螺距决定了大浆的循环螺距。决定了3D时候的灵活度。

和平衡杆最大活动量相等的副翼循环螺距。而就是这个螺距决定了大浆的循环螺距。决定了3D时候的灵活度。

楼主:
继续

而主旋翼中联上的平衡杆开口,又限制了平衡杆的最大+-活动量。也就说,这个口的大小也就限制了副翼螺距的大小。 .
纸上是我画的500平衡杆开口的剖面,还有450的。是应该这么画吧····

看这个比例就能看出来,500平衡杆+-活动量要小的多。700的活动量貌似跟小。而飞机主旋翼的循环螺距是由平衡杆的+-活动量大小决定的。那平衡杆最大活动量受到限制,····那大浆的循环螺距是怎么增加的呢?  反正现在的无副翼设计倒是解决这个事情了。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制循环螺距。猛点,都能砍尾管了吧!呵呵······

楼主:
再继续。

接下来我把副翼+-多辆加大。这也就是很多人说不灵活就增加舵量的解决办法。

看运动起来,平衡杆受到开口大小的影响,限制了自己+-活动量。而一旦副翼+-螺距超过平衡杆最大+-活动量的时,那就会产生撞击。

平衡一直在撞击这开口的上下两端,这张图片就是最好的说明。

时间长了这里就会被撞击变形的。这个东西变形实际没什么。但是这个高频撞击对于旋翼头,以及整个机身都是有影响的。加大的副翼活动量确实感觉飞机灵敏很多,不过我想那应该可能50%的遥杆活动,就已经出来90%的副翼活动量了。也就是手轻轻一动,飞机就有响应了。
所以我在想 改变副翼的线性是不是能好点呢?~~~~~~~~~

楼主:
来个视频看下,大家仔细看我加大舵量后,旋转起来,副翼的变化,到达+-活动量最大限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正常运转了。而能保证正常运转下的舵量,很多人又说太小,绝对小。····

楼主:
啊!想到为什么不灵活就加大舵量的原因了,不知道对不对啊``是这样
副翼不提供任何飞机的的转向和翻转力量,只是提供给大桨一个螺距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比如副翼螺距到10度啦,那平衡杆也应该10度了,同时平衡杆拽动大浆,大浆也发生对应副翼10螺距的循环螺距变化。 他们三个按理说应该是同步,同比例的。
但是!····大浆的螺距和平衡杆活动量是绝对保持统一变化的,但是平衡杆和副翼螺距并不一定就是统一变化的。

比如飞机突然改变循环螺距(比如暴力翻跟头哈)。
1比如活动量应该是最大20,那副翼最大也就20度了。
2猛拉升降,副翼呈现20度,那平衡杆也应该是20度。然后平衡感同时连动大浆变化循环螺距。
3可是,犹豫翻的猛烈,大浆的浆面积也很大,风阻太大。很难做出响应副翼20度的的循环螺距。可能只做出能响应副翼15度的循环螺距。而平衡杆又绝对的和大浆螺距互相统一。
4那样,就变成副翼20度,可平衡杆却只有15的现象。····
那这时就需要吧副翼的舵量加大,比如到25度。那猛变化的时候。那平衡杆刚好就到最大限度20度。随之,大浆也做出响应这20度该有的循环螺距(但只限于猛烈变化循环螺距的时候。要是温柔点也不行吧)····
虽说副翼本身螺距已超出最大限度。但是只要研究平衡杆就好了·······

貌似是这样吧····不过这和别人说的 什么12度加12度等于24度··就可以了··也没关系啊···

网友:
就是运动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