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 simx 相关设置

楼主(2010-11-01):
模拟助手”是Super SimX全能模拟器(X5/X6/X9)的电子设置程序,通过这个程序设置模拟器的工作模式,通道映射,正反舵等功能。
点击安装界面上的“安装模拟助手”按钮,系统会自动将模拟助手安装到用户的计算机,并且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双击运行模拟助手,会在用户计算机的任务栏的右下角出现一个红色箭头和扳手的图标。

如果此时插入模拟器,会出现气泡提示,“发现 SimX 设备插入... ”

当用户拔出红色的U盘模拟器时,或者用软件弹出模拟器时,也会出现下图的提示。

正常情况下,全能的U盘模拟器出厂时是设置为XTR 模式的,用鼠标左键或者右键单击图标,会出现下图的菜单,可以使用菜单选择当前模拟器的工作模式,这时U盘模拟器不用从计算机上拔下来,系统会自动“软拔出"设备,然后再”软插入“设备。
如果用户的计算机上没有识别到SuperSimX模拟器,工作模式的选项是灰色的,当系统识别到有效的SuperSimX设备后,会自动将选项变为有效,如下图所示。

【菜单功能简介】
[A] Sim G2 AFly : 将工作模式切换到 AeroFly 或者 RealFlight G2模式
[G] Sim G3.5 : 将工作模式切换到 Realfligh G3.5
[X] Sim XTR : 将工作模式切换到 Reflex XTR
[S] 搜索 SimX : 手工搜索当前计算机上的SuperSimX设备
[T] 设置...: 包含智能映射,默认设置,和在线升级 3个功能
[L] Language : 切换界面语言
 关于... :显示一些模拟器相关的信息
[E] 退出 : 退出模拟助手

点击关于后出现下面的**框,这个**框显示一些模拟器配置的基本信息。

其中包含一个唯一的序列号,固件版本,映射模式和扩展信息。
映射模式是记录当前模拟器使用的通道映射模式,通道映射,校准值,正反舵等信息。
扩展信息种包含了用户当前的操作系统版本号,以及模拟助手软件的版本号,以
及接口的一些基本信息。
超能模拟器支持9个物理通道的信号传输,其中前8个通道可以自由映射,自定义正反舵和校准值,这个设计是其他模拟器所不具有的。
(注意: 只有固件版本号大于 5.20.0.0 才能支持智能通道映射,否则只有电子模式切换)

【默认设置】
是一项辅助功能,可以将用户的机器恢复到没有安装任何模拟器的状态,运行此功能的时候,如果SuperSimX模拟器插在USB口上,也会将模拟器中的通道映射和校准值,正反舵设置恢复到出厂状态。

【智能映射】
Super SimX 全能U盘模拟器还具备一项功能,就是智能通道映射,这是该模拟器的一大亮点。
智能映射的功能就是能让不同厂家的遥控设备,都输出统一的模拟信号,这样在模拟器软件中都可以使用同一个通道映射的设置。
遥控器正确连接到U盘模拟器是,打开这个界面,**框的标题栏上会显示当前信号的通道数。
多于9个通道的设备连接到模拟器上,最多会显示9个通道,因为,9个通道在模拟器软件中已经足够用了。

不同厂家的遥控设备,其通道的映射是不同的,例如FUTABA 的油门是在第三通道上,而JR PRO的油门是第一通道,SANWA的油门和FUTABA一样,但副翼和升降却不同,华科尔虽是国内的品牌,但也自成一派,使用自己的通道映射模式。
对于初学者来说,通道映射是他们使用模拟器软件的最大障碍,他们往往不知道,哪个通道对应的哪种功能,也不清楚正反舵的问题,曾经有新手模友用反舵练习模拟器软件,而智能通道映射就是为这些初学者设计的。
首先选择遥控器类型。
其次的工作就是推动遥控器的摇杆,并使左右摇杆的运动方向和软件中的摇杆的运动方向一致,如果不一致,只需要修改正反舵即可。
例如右边的摇杆上下是油门,当向上推动摇杆时,如果图上的十字光标向下运动,那么说明油门的舵反了,只需要在右边的方框中打个勾就可以了,此时油门摇杆的运动方向和图上就同步了。
其他的通道依次类推,当左右摇杆的4个方向都和智能映射的图中一致的时候,通道映射完成,点击“完成”保存即可。
为了简化设置,模拟器助手暂时只提供了4个通道的映射,将来的版本支持8个通道的高级映射。

完成上述设置后,无论用户使用哪种遥控器,也不管用户遥控器的正反舵,都安装下图的方式设置即可,因为 SuperSimX 模拟器已经把信号标准化了。
在XTR软件中,通道映射就按照下图设置即可。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少于6通道的遥控器,那么XTR可以这么设置,以兼容直升机的螺距。

在RealFlight G3.5软件中,通道映射就按照下图设置即可。

在AeroFly 软件中,通道映射就按照下图设置即可。

【常见问题】
1、当插上SuperSimX后用户的计算机不能正确识别到U盘模拟器
2、通道映射混乱
3、未知的问题

强烈建议用户先运行模拟器助手的“默认设置”功能,然后将模拟器从USB口上拔下,再插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用户的问题将会被解决。

网友:
在线升级是没用的,不能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