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能拆出有用的东西吗

楼主(2010-11-01):
懂行的进来

网友:
看不太清楚,先抛一块砖: 鼓 直径应该60mm,长350mm左右,精度很高,可以做望远镜用。

楼主:
在什么位置?

网友:
里面各种小电机应该不少吧。

网友:
复印件里的开关电源不错,电流大,精度高。还有那只散热用的惯流风扇挺好的,安静,风量大。

网友:
硒鼓那些基本没用,也就是里面的开关电源和步进电机那些还不错,还有一些质量挺好的小齿轮

网友:
管他的,先拆开再说,我给你寄工具,邮费到付

网友:
手机上网,看不清,机器上的平板玻璃在吗,那个最贵了…………

网友:
有光杆和电机

网友:
呵呵,这个平板玻璃我有两块,一块被我做鱼缸了

网友:
 鱼的待遇很高啊,看鱼的时候都是高清的~!

网友:
我丢了一台

网友:
一个大绿按钮,像是老佳能 ,以前单位拆过,如果是好的零件也值点银子!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复印机。可以制作晒图机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里面的电路板有用吗

网友:
电路板除了拆零件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有减速机构电机可以用下

网友:
 里面的镜头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