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0卡盘做主轴夹头

楼主(2010-11-01):
对机加工一无所知的菜鸟,请教各位师傅,使用50手紧卡盘做小主轴的也算是万能夹头吧,可以吗?有什么弊端?

网友A:
动平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不好

林大夫,动平衡具体指的什么意思?是不是大体可以理解为转起来能乱摆晃得意思?

网友B:
惯性大,加工更稳定,够力量

网友C:
估计加持力小了一点。

网友D:
夹持力不够,做铜铝料的车削、分度还凑合。我为伟舜20V铣床做过一个MS2转接杆配50mm小卡盘用来铣带车。后来小潘帮忙买了台二手180V车床。那个卡盘和锥柄都一起出给了无风不起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性大,加工更稳定,够力量

您的意思就是可以用,而且还应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加持力小了一点。

我也担心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持力不够,做铜铝料的车削、分度还凑合。我为伟舜20V铣床做过一个MS2转接杆配50mm小卡盘用来铣带车。后来小潘帮忙买了台二手180V车床。那个卡盘和锥柄都一起出给了无风不起浪。

您是有实际操作体会了,这个夹持力不够是因为根本就紧到一定程度再也紧不动了,还是装夹得时候可以很紧,再加工过程中由于旋转自动松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加过一次从钻接杆上锯下来的料头,挺硬的,装夹时三个孔都紧了一次,紧到不能再紧了,然后在铣床上立着车,因为视线受阻,不容易看到进刀状况,结果闷刀了,刀没事,料头直接顶歪几乎掉出来,吓我够呛,幸亏转速低。从此再也没这么用过,一直等到小潘帮我联系到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过一次从钻接杆上锯下来的料头,挺硬的,装夹时三个孔都紧了一次,紧到不能再紧了,然后在铣床上立着车,因为视线受阻,不容易看到进刀状况,结果闷刀了,刀没事,料头直接顶歪几乎掉出来,吓我够呛,幸亏转速低。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与楼主有相同想法,先行一步,做了个50卡盘与ERJ夹头的测试,楼主可参考,看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