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F3A求助

楼主(2010-11-01):
淘宝95元外贸F3A滑翔期间就埋头怎么解决?
电池
位置已经调整还是无效。。。。。。。。

网友A:
动力没有了,速度下来了,低头叶正常啊。拉点杆就好了

楼主:
滑行时就前倾。。。。然后就断桨。。。

网友B:
有点难理解楼主有什么问题……
我发现这机很容易配轻了…轻了就没有F3A的优雅感觉了…或者是我手法问题…

网友C:
啊,怎么会。。。。

网友D:
原帖由
空战少校
于 2010-11-1 22:45 发表
滑行时就前倾。。。。然后就断桨。。。
后三点的机型普遍都比较容易出现“滑行时栽头”,这时拉“升舵”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作用。一直拉到停止。另外给点油也不容易栽头。

网友:
我觉得栽头比抬头好,抬头才麻烦~~~再说LZ可以在控上面微调a啊

网友E:
拉一点升舵 就可以

网友F:
飞机重心是不是距离主起落架轮胎太近了,试着把轮子往前赶一赶。这样轮胎遇到阻力时不会导致重心靠前。
顺变问一下,这飞机好飞不好飞?计划购买中..............

楼主(2010-12-15):
垃圾飞机,已拆!起飞满舵!照样埋头断桨!

网友D:
其实这个飞机就是完成度差点,需要仔细的安装和调整。但飞行性能真的很不错,比一般的塞斯纳之类的精准多了,控上给多少,飞机就立即做多少动作,很精准

网友G:
非常好飞,我装了一台,送给小飞友,明天拍视频。

网友H:
 这飞机我很奇怪~我这边有说好飞的~也有说难飞的~
我自己原来也有架~感觉还不错就是重了~不太好练动作~~~
飞行技术不熟练的朋友还是不要飞了!折腾~

网友I:
这个飞机我也有 我的是飞起来就仰头后来发现水平尾翼有问题 斜着呢 我用刀子削了好久才算弄好 现在不错 楼主好好检查一下飞机 或许也有我这样的毛病

网友J:
把起落架改到机头下,就不会 打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