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 450sport 設置問題!!!!!!!

楼主(2010-11-01):
急求解答!
最近升級控到FUTABA 10C , 裝上原來的SPORT發現一些問題苦翻說明書還是無解盼有心人幫忙一下,原來用天9控的
1.GP750到底怎麼設?照說明書上MIX-設ACT,MODEL-GY, SW-A, 開關向上時ACV30%,向下NOR15%, 試飛在地上猛打轉, 控 上CH5正反都試過,陀螺正反也都設置過還是打轉不像用T9鎖死的?怎麼辦呢?

2.使用THROTTLE HOLD(油門鎖定)控上G開關時十字盤居然跟著往下到最低螺距位置,關掉油門鎖定十字盤又恢復到原先設定正常飛行模式的最低螺距-2度,正常嗎?以前也使用過6EX囉距設好後不管油門鎖定開或關十字盤都不動只有控制油門升級高級一點的控卻有這樣的連動問題,

以上兩點盼有同好幫忙解決!最好有完整的450設置方式最好!好心有好報助你中頭彩!

网友:
1。750 好像是设置到 atc  用 开关e  切换(有专门的菜单开启e开关)正常模式和 3d 模式   acv是 锁定模式
5通 默认 正反设置
2.THROTTLE HOLD 是熄火降落曲线  的油门  油门锁定是 THROTTLE  cut

网友:
450的记时功能很好用   还有个 记时 time  下面 用 th 开启  在下面 把油门推到 1/4的位置 按下 大圆饼  就可以    以后推油门 到 1/4 位置记时间  有有 一段 可以定义的 开关e  开 3d的时候 启动二段 记时
还有个  通道延时功能  一般用在 空中 切换3d 模式的时候  可以延伸 油门和螺距 让飞机更缓慢的进入状态    你仔细去研究下说明书好啦  10c的功能强大

楼主:
有心人

感謝兩位好人,小弟再試試看

网友:
2是正常的,你想打了HOLD熄火降落本来就是要用到3D模式的正负大螺距,不然怎么降落啊。
当然改曲线成0度也可以。

网友:
陀螺仪设定用 Cond
ACV表示锁尾
NOR表示非锁尾
说明书上面的只是举例 不是让你真设成GY
就算你设成GY 也不能调成非锁尾模式啊
FUTABA10C控的感度值是 负100到正100
0以下就是非锁尾 即:NOR
0以上就是锁尾   即:ACV

第二点:见地板

网友:
搭顺风车问一下有没有10c在450上设置的视频教程,有比较直观的截图。说明书看的我有点晕。。。直机设置部分要参考固定翼,也就是要把整个一本看下来。。。

楼主:
感謝回覆,把所有線及設置重新搞一下,現在都OK了!再次感謝好心人!關於7樓的今天剛好看到一篇10C設定方式很好用網址:http://www.rcpro.net/forum/index.php先註冊,激活帳號後再到"遙控設備及工具討論區"就可以找到10C設定說明,說的蠻好的,當然也可以依個人使用習慣稍作變更

网友:
感谢lz的回复 哈哈 真的是好详细,有图片看起来直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