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61 max sf发动机求助。。。。

楼主(2010-11-01):
先看图
这个发动机是带泵的,泵上有4个接口,一个标注in(这个供油)一个标注s(我接了普通油箱的增压)还有1个接口标注out(我接了通向化油器油针位置接口)还有一个无标识(和化油器上另一接口连接)现在情况:可以泵上油,出油量巨大,发动机是倒装的,发动时必须翻成正装位置才能启动。很好启动。倒着的时候不好发动。发动着后倒过来一会就自己熄火。且油针调节作用不大。正方不熄火。无高速。。。。
没用过这种发动机,昨晚拆开油泵清洗了一下。。。担心有装错的地方。求高人指点,最好能弄份分解图。万分感谢

[blue][此帖已于2010-11-1 22:22:40被修改过][/blue]

网友:
那就翻过来启动 可可

网友(2011-07-21):
我搭顺风车问一下也     我也的型号是os max 61 不带油泵 也是这样  油门加到40%左右就自动熄火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