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齿轮顺时转动有一卡卡现象

楼主(2010-11-02):
最近我刚换了13T的电机齿轮,但发现用手顺时转动会有一卡卡的现象,没换13T齿轮之前,用手顺时转动很顺滑,
没有这种现象,加油门转速提高又没事,但总觉得声音怪怪的。各位前辈,这是啥原因?望赐教。

网友A:
电机齿也需要磨合,飞多几块电池就好了

网友B:
大齿盘也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齿也需要磨合,飞多几块电池就好了

明白!我再试多几块电池看看如何。

网友C:
电机齿顶丝与电机座有干涉?顶丝过上与大齿盘有干涉?

网友D:
电机齿 和大齿盘要能塞进去一张A4纸条 的缝隙为佳

网友E:
看看电机齿是不是安的太靠下了,要躲开顶丝。再有,检查电机齿,是否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盘也换个试试

大齿盘完好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齿 和大齿盘要能塞进去一张A4纸条 的缝隙为佳

唉……我怎么忘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齿顶丝与电机座有干涉?顶丝过上与大齿盘有干涉?

前辈,请问“顶丝”是指何意?本人愚昧,请多多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机齿是不是安的太靠下了,要躲开顶丝。再有,检查电机齿,是否有毛刺。

三木前辈,请问“顶丝”是指何意?本人愚昧,请多多赐教。

网友F:
你换那个齿轮不会是模数和 大齿盘的模数不同导致的吧``````天 那样还飞等于自杀...

网友G:
顶死它的东西。。

网友E:
电机齿和电机轴插好以后,把齿轮固定在轴上的那个无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换那个齿轮不会是模数和 大齿盘的模数不同导致的吧``````天 那样还飞等于自杀...

都是标准的450配件,怎么会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死它的东西。。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齿和电机轴插好以后,把齿轮固定在轴上的那个无头螺丝

谢谢三木前辈!我看了,没有顶丝。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是13T齿轮还新的缘故,加上安装太紧,所以用手转动才会有点涩。
经过调整后好多了,不过还要一段时间来磨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齿 和大齿盘要能塞进去一张A4纸条 的缝隙为佳
学习了!

网友:
打红圈为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