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用手摸上去什么感觉算是正常?
袅袅。

楼主(2010-11-02):
请问马达用手摸上去什么感觉算是正常?我的是外转子的无刷 连续飞了5-6分钟 手摸上去有点烫 是手可以一直放在上面都能忍受的那种烫的程度 这算正常吗?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只会悬停, 一块电下来是温, 仅供参考

网友B:
电机表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温度。夏天40度时,再好的电机摸上去也是烫手的。冬天0度时,再暴力的电机表面都是温的。

网友C:
手能长时间接触就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