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火花头烧了

楼主(2010-11-02):
原来是os5号的。现在换什么样的 。我是车是南大25级卡车。火花头的号大小是什么意思。先谢了

楼主:
我用的油是%10的,有问题吗

网友A:
3#火头可以用

网友B:
10%太低了,冷却效果一般。建议换用15%-20%的油,另外火星塞可以选择OS 8#中性火头,适应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