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固定大LAMA机壳

楼主(2010-11-02):
新手刚刚入魔,虽然已经在模拟器上练习了一段时间。但在第一次实地飞行中,机身和大树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导致机壳多处碎裂,于是透明胶、502齐上阵,花了一个下午才把机壳修复好。但是2个机壳支架的4个胶套有两个已经断了,无法再修复了。螺丝也掉了2颗。我的飞机是大LAMA,一开始尝试用原子笔芯去代替这个胶套,但原子笔芯太硬了,没有缓冲的。后来用自行车气门芯的橡皮管,但这个似乎又太软了,螺丝固定不牢,请教各位前辈:
1、有没有替代的材料或者更好的方法固定机壳。
2、这种螺丝是几号的,一般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同类的螺丝?

网友:
我用的油动飞机的油管,有一种管壁厚,但是内径小的,那种很合适的

网友:
中性笔帽里面有个白色橡胶的小圆垫。用那个,问下020的外壳质量怎么样?耐摔不?多少克?

网友A:
直接去买一段电线,把芯抽了,用皮,就行了,

楼主:
大LAMA的机壳那叫一个脆啊。大家记得小时候有一种孙悟空的塑料面具吗?比那个还薄还脆。

楼主:
中性笔帽里面有个白色橡胶的小圆垫,哪种牌子的,哪种型号的啊?我怎么没有看到过。那个够长吗?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在笔帽里面的

网友(2010-12-13):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买一段电线,把芯抽了,用皮,就行了,

兄弟和我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