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JM250里面的主轴是锥形的么?好像是MT4的?

楼主(2010-11-02):
问题同上!这个锥度有什么用?谢谢解答者

网友A:
是锥形的,MT4
用处可以插进一根MT4的顶尖,找正尾座,这样钻孔就不会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B:
好机器,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网友C:
主轴也装上顶尖,配合鸡心夹构成两顶一夹,车轴类件只要两边有中心孔,重复装夹精度高,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