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拓35A问题,不太正常哦!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02):
我手上有个35A的亚拓电调,有问题啊,电池刚开始用的话还算正常,但一块电用到一半的时候,电调不能正常工作了,表现在油门突然加大或突然减小,是怎么回事啊?帮我看看,谢谢啊!

网友A:
是不是电池问题!电压低,电调启动保护

网友B:
电调过热吗?

网友C:
很明顯,這電池不行了

网友D: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过热吗?

感觉有点热,比另一个要35A的要热一些,我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问题!电压低,电调启动保护

电显显示是3.8多呢,应该不低吧!我换另一个亚拓35安的就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顯,這電池不行了

不换电池,换另一个亚拓35A的就正常了,两个电调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说.

如何恢复?我只有电调,电调没有其它的东西啊,是在控上吗?

网友E:
设置中电压保护,再看是不是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中电压保护,再看是不是过热

谢谢,我已经寄给坛里的一位哥们帮修了,电调是上次刚收回来,没看清正负极接上去就试了一下,结果杯具了,寄回去让他看看是咋回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