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电机哪个更适合天行者1680```

楼主(2010-11-02):
想上天行者..手上有2个电机,不知道用哪个好,...大家帮忙看看,,

打算用3S 5000 20C的电池来飞

AX2218直升机电机,.,.改了1800KV.

himodel 2814-8T  1000KV

AX电机是老支青前辈改的,没有数据...

下面是himodel电机的数据``

HiModel实测数据 (请勿抄袭):
===========================
实测数据1- (11.1V 10x5桨)

电机型号: HiModel 2814-08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15A
最大电流: 18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00g
转速kv/v: 505
电机电阻: 0.05Ω

实测数据2- (11.1V 12x6桨) 推荐

电机型号: HiModel 2814-08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2x6 APC
标准电流: 25A
最大电流: 30A 60s
标准拉力: 1400g
最大拉力: 1600g
转速kv/v: 408
电机电阻: 0.05Ω

实测数据3- (14.8V 10x5桨) 推荐

电机型号: HiModel 2814-08
输入电压: 14.8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23A
最大电流: 27A 60s
标准拉力: 1500g
最大拉力: 1700g
转速kv/v: 900
电机电阻: 0.05Ω

网友:
I MISS MY 2814...

我不太清楚自绕的2218 但是看KV1800 估计只能用6~7寸桨 转速上万 力效估计在3克左右

电动定则 低KV大扭力+大桨 效率才是最高的

FPV机看最大能装多大桨吧  2814的话3S可以最大13寸桨

补充下:刚没看你是装1680
天行者貌似最大只能装9寸桨   推力估计没1KG吧
别把飞机弄到2KG 就飞得起来
2814飞1。5KG内应该比较好吧  天行者全配满载还是用2820这样的比较好 或者2814上4S

楼主:
好的,感谢楼上的前辈``

网友:
2215/20装9寸桨已经很合适了,为什么要装2814-8T?

网友:
2215抗不住……这飞机前面要装不少货才能压住重心的,
试过装2215。不带视频设备的话,机头要4块2200电池……2215动力不足

网友:
6S电机是我的

网友:
哈哈 解释下 这个2814是我卖给楼主的

虽然天行者升力巨大 但是如果2KG起飞重量的话 最好还是4S

因为天行者限制死了只能9寸桨 KV1000的电机 推力不可能超过1KG的